运动控制
谁用过jetterAG的伺服系统?

楼主(2006-09-19):
本人正在研发此项目,略有进展,但是目前有所困难,有意者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我目前采用NANO和JETTER控制器连接使用,这样可以对力矩进行闭环控制,现在由于技术支持太差,偶在NANO编程中遇到很大阻力。
Q:1,开电顺序是否为:先Amplifier后NANO,或无所谓
2,如何区分flag,register和I/O信号代码 ,因为三者的代码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3.我在不连nano的测试中,无法更改jetter 人机界面中的basic setup中的数据,比如:UNIT,好像不能存入E2PROM

网友A(2007-08-29):
我刚接触JETTER,有编程软件也有点程序,光看软件里的HELP好象挺难的,还请张兄有资料能支持一下,walktianmi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