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中计算块的使用~

楼主(2006-09-19):
在IFIX的计算块即CA块中,标签名我设置了TEST1,里面的参数B=01AA.F_CV;C=500;D=30.公式是(B+C)*D,但是在运行中数据连接TEST1后一直显示是????号,请问什么原因呢?

楼主:
B=01AA.F_CV,名字随便取的,代表一个模拟量,从PLC读出来的数据.我想让他处理下.再在IFIX里显示出来.

网友A:
01AA是16进制,转换成20进制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您可能误解了.
我这里的01AA是我随便取的一个设备的KKS编码,因为具体记不清楚了,呵呵.这是个流量信号.我从PLC读过来是0-4095的量程,现场实际量程是0-120.所以我想用计算块来处理,我在计算块里标签名字取T1,里面的设置B=01AA.F_CV(就是从PLC读到的实际数).C=4095.D=120.我输出的公式是B/C*D,但在画面上连上点后,那个数一直显示???,很纳闷中.
PS:刚开始我说简单了,因为想随便写写的,引起大家的误会了.呵呵

网友B(2009-12-27):
没人会吗?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16-01-19):
嘿嘿~~(不能小于10个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