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电动机短路试验?

楼主(2006-09-19):
短路试验是用制动设备,将其电动机转子固定不转,将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这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 380  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 75~90 伏之间

网友A:
 额定电压为 380  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 75~90 伏之间.
这个75~90伏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这个75~90伏是怎么算出来的。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短路电压是测出的,不是算得.

网友A:
如果是测出的话。那大小电机的短路电压就应该是不会一样的。

网友B:
对,电机阻抗不同所以短路电压也不同,所以应该单机测量.以测量值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