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

楼主(2006-09-19):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或电容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1) 最基本分析:拿设备作举例。例如:设备功率为100个单位,也就是说,有100个单位的功率输送到设备中。然而,因大部分电器系统存在固有的无功损耗,只能使用70个单位的功率。很不幸,虽然仅仅使用70个单位,却要付100个单位的费用。在这个例子中,功率因数是0.7 (如果大部分设备的功率因数小于0.9时,将被罚款),这种无功损耗主要存在于电机设备中(如鼓风机、抽水机、压缩机等),又叫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是马达效能的计量标准。

(2) 基本分析:每种电机系统均消耗两大功率,分别是真正的有用功(叫千瓦)及电抗性的无用功。功率因数是有用功与总功率间的比率。功率因数越高,有用功与总功率间的比率便越高,系统运行则更有效率。

(3) 高级分析:在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波形峰值在电压波形峰值之后发生。两种波形峰值的分隔可用功率因数表示。功率因数越低,两个波形峰值则分隔越大。保尔金能使两个峰值重新接近在一起,从而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网友A:
电感或电容负载虽然都小于一,但是电感性负载滞后于一,电容性负载超前于一.

网友B:
请教,电表有几种?
那几中能计无功功率?

网友B:
马达只有无功损耗??????????????

网友C:
请教,无功补偿器通过什么原理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的呢?

网友D(2007-02-10):
似懂非懂
感性负载如电机里,它是切割磁场产生的动力,把电能转为机械能,那它是那种功啊 ?是电感的无用功吗?不可能

网友E:
我想是感性负载本身的消耗,比如电机,他本身就有铜耗

网友F(2007-03-25):
感性负载如电机里,它是切割磁场产生的动力,把电能转为机械能,那它是那种功啊 ?是电感的无用功吗?不可能

无功功率产生在电能转化为磁能的过程中,也就是电感本身要阻碍电流的变化,他就会出现电流相位滞后,也就产生了无功功率

网友G:
无功就是能在用电设备电网中交换的能量.电机等感性负载,由于建立变化的磁场.要从电网中吸取电能和释放电能,这样要增加发电设备和供电设备容量,而像电转化为热能\机械能等,不可以在回到网上,这部分称有功

网友H: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一般为0.45左右,它本身还要消耗功来发热。理解有误敬请谅解。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杨中格在 2007-3-25 12:56:00 发表的内容:
  感性负载如电机里,它是切割磁场产生的动力,把电能转为机械能,那它是那种功啊 ?是电感的无用功吗?…
--------------------------------------------------------------------------------------------
这个问号很有意思!!

网友J(2007-05-10):
请问楼主::宝尔金是啥东东??能补偿感性负载

网友K(2007-08-17):
请问,如果功率因素很低,感性负载的。有什么依据补尝吗?

网友L:
比如当企业感性负载比较多时,它们从供电系统吸取的无功是滞后(负值)功率,如果用一组电容器和感性负载并联,电容需要的无功功率是引前(正值)功率,如果电容C选得合适,令QC+QL=0,这时企业已不需向供电系统吸取无功功率,功率因数为1,达到最佳值。

网友M:
  功率因数小于1

网友N:
  似懂非懂

网友O:
在电力供电设施系统,电力管理部门对用户强调“功率因数”因为功率因数关系到供电和耗电之间的转换效率,功率因素低转换效率也低供电设备不能转换的部分就白白浪费了。供电的起始设施是电站,举例:一个100万千伏安的电站,如果用户的功率因数0.8,那么这个电站有150万千瓦的功率无法得到利用(假设用户把功率因数都提到0.95)而浪费了可贵的能源。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0.8功率因数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建造7座100万千伏安的电站,如果用户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95,则国家只要建造6座相同规模的电站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低于和高于国家规定的功率因数标准,就有了罚款和奖励条例。

网友P(2008-01-22):
介绍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