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日期时间信息如何调用

楼主(2006-09-19):
S7-300系统中,CPU用313C,未选用西门子电源,靠其他电源供电,选用64K存储卡。
请问能否写入和读出当前日期、时间信息,如何操作?而且要求日期、时间信息要在PLC掉电后仍能保持其信息。
希望解答详尽,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调用SFC1读取系统时钟,放到DB块里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3-10):
写入时间很简单,只要在线监视的时候点击PLC---诊断/设置---设置时间就可以同步时间到PLC中
而读取时间用SFC1,然后把数据放到DB块中,不过DB块中的数据格式设置得注意一下,另外读出的时间只是S5T格式,如需要上位机使用时间需要转换一下数据。

网友C(2009-11-06):
有没有具体的LAD格式的程序可以参考呢,这一块很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