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线电流问题

楼主(2006-09-19):
使用单相220VAC电源,若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电流是否是三相电流之和。也就是说在选择供电电缆时,零线截面积是否要为相线的3倍?例如VV 3*25+1*75

网友A:
先生真是幽默,老师考试时也是这么出题.我也有疑问,就是三相电机就只拉三相三根线没拉保护接地它是否就碰不得?急急!

网友:
真不懂哪.如果真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负载平衡的话零线电流是零!
所以叫零线.一般四芯电缆中是零线截面积略小于另外三根.

楼主:
翁工:我说的是220VAC负载,三相电源进线到控制柜,然后均匀分配给220VAC的负载,每相都使用L、N两线,电流都是经N流出,你说的零线电流是零应该是380VAC负载,而不是220VAC负载。

楼主:
回38电工:三相电机的零线电流应该是零,一般拉四根线是保护接零(地),因为三相电机是380VAC供电,每相电机的绕组两端接在两根相线上。

网友B:
220V负载零线电流很小的 用和相线截面积的线完全可以的

网友C:
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之和,是矢量和,不是简单的数字代数和。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负载为220VAC,三相不太可能平衡,总零线上有电流,此电流大小一般比三相线上的小,总零线的线径相应也比三相线的线径小。

网友:
220VAC均匀分配的电阻性负载如电加热等,零线电流很小.
但前段时间论坛上还讨论过三相分配给电脑负载时出现了特殊情况.
说可能是开关电源使波形畸变造成的,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D:
TO  翁

“负载平衡的话零线电流是零!
所以叫零线”

你的这个定义对吗???

网友D:
 TO  翁

“负载平衡的话零线电流是零!
所以叫零线”

1、你的这个定义对吗???
2、“如果负载不平衡的话零线电流不是零!
所以不叫零线”对吗???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懂了。

网友E(2006-10-21):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基本内容: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在电路的任一节点上流出的电流总和与流入该节点的电流总和相等,即 。 这是由电荷守恒定律(或称为电流连续性)得到的。 现在的三相四线用作单相负载的零线要和相线一样粗.三相平衡负载的零线是保护接零(地),可细点.

"零线电流是零!"是错的.只所以叫零线,是对大地的电位差为零.

网友E:
如果零线电流是零,那150平方三相线,零线用1平方可以吗?显然不可以

网友F(2008-08-05):
一般电子设备,其电流波形是脉冲型的,脉冲宽度约3ms左右。
由于脉冲宽度约只有正弦波半波的三分之一,所以零线在A相正向脉冲结束之后,出现C相负向脉冲。同理C相负向脉冲结束之后,出现B相正向脉冲。
这样在零线上就形成了150Hz的电流波形。电流值约为相电流的2.5~3倍。
由于机房负荷有不同的功率因数,所以零线电流约为相电流2倍左右。
零线电流频率150Hz,相线电流频率50Hz。

网友G:
如果零线电流是零,那150平方三相线,零线用1平方可以吗?

网友H:
三相电路上的零线是没有电流的,所以称为零线。除非在三相不均衡的时候会有很小的电流从零线中流过,但是在220V电路中零线的电流和火线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两根之间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于如果零线电流是零,那150平方三相线,零线用1平方可以吗?

大牛角尖,理论是零,实际会有三相不平衡,所以一般零线一般大于相线的一半,现在多数都用一样的四根线

网友J:
零线是在单相配电系统中的称呼,三相系统没有这个说法,都是说中线,中性线。

一般而言,只有三相电机等平衡负载的配电线路中中性线电流才为零,其他基本都不会是0,但也没有3相电流算术和那么大。

考虑三相平衡负载也有缺相的可能,此时中性线电流也很大,所以即使平衡负载中线线径也要足够大。

现在使用的很多设备,都会用到开关整流电路,这些设备将会使电网中产生各种谐波,尤其是三次谐波,他们在零线中的叠加就是三相电流中的三次谐波电流的算术和,这将会导致零线电流超过相线电流,甚至达到2倍相线电流,所以这时的零线线径必须要很大,一般都选择1.5-2倍相线线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国新的输配电标准中已经规定中线线径不低于相线线径,欧美可能规定的是1.5倍-2倍。

网友K:
如果真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觉接没零线,星接负载平衡的话零线电流是零!
所以叫零线.一般四芯电缆中是零线截面积略小于另外三根.

网友L:
呵呵,看大家讨论的那么认真,就没一个说到点子上得,急死我了,我们的电工就这水平呀!

电工最低文化应该高中毕业。零线电流应该是矢量和,上过高中的就能理解”矢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J:

零线是在单相配电系统中的称呼,三相系统没有这个说法,都是说中线,中性线。

一般而言,只有三相电机等平衡负载的配电线路中中性线电流才为零,其他基本都不会是0,但也没有3相电流算术和那么大。

考虑三相平衡负载也有缺相的可能,此时中性线电流也很大,所以即使平衡负载中线线径也要足够大。

现在使用的很多设备,都会用到开关整流电路,这些设备将会使电网中产生各种谐波,尤其是三次谐波,他们在零线中的叠加就是三相电流中的三次谐波电流的算术和,这将会导致零线电流超过相线电流,甚至达到2倍相线电流,所以这时的零线线径必须要很大,一般都选择1.5-2倍相线线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国新的输配电标准中已经规定中线线径不低于相线线径,欧美可能规定的是1.5倍-2倍。

赞成!

网友N:
在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中,只有三相不平衡电流   流过零线。

实际在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中没有完全平衡的,甚至严重不平衡。所以零线的截面不能低于相线的截面。并且零线的安装要格外的牢固。零线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网友O:
请教各位:三台变压器两用一备,配电柜用的都是三级开关,他们的零线怎么处理?

网友P:
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的矢量和,这是电工学的基本知识,三相的相位互差120度,当三相的负荷平衡是零线电流是为零的。一般零线的截面不大于相线。

网友Q:
回27楼,配电柜中的零线(中性线)分别接到各自的变压器的星点接地,备用变压器只是断开高压.

网友Q:
和变压器的三相出线,

网友N:
对:dhxpop 关于

请教各位:三台变压器两用一备,配电柜用的都是三级开关,他们的零线怎么处理?

内容的回复:

零线不需要处理。保持原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