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一元件

楼主(2006-09-19):
我刚收到一控制器,上面有几个元件不知是什么型号,是SOT-23封装的,上面只有“MC”两个字母,但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可能不是三极管,请问有哪位大虾用过这种管子,是什么型号,请帮帮忙告诉我,在此先谢谢了。我的E-MAIL:MDY71@163.COM

网友A:
可能是IGBT,根据原理图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SYS001。应该是IGBT,但不知是什么型号.

网友B:
IGBT有8+3个端子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了,是ZVN3306F。

网友C:
场效应管,可控硅,请把字符写完整,或到网上搜一搜 13181000531 QQ723765672

网友D(2006-12-01):
场效应管、可控硅、三极管、三端稳压、IGBT??MC好像是摩托罗拉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