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802D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6-09-19):
我这儿有台802D的车床,今天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让我弄不明白。
启动完毕,出现“3000 急停”的报警,我检查了外部线路,一切正常,而且急停线路的输入为1。重启也不行,也复位不掉,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难说,看看设计及厅的条件了。有时过载等也报急停

网友C(2006-11-04):
说的太简单,晕!!

网友D:
看看你的总停按钮常闭如何

网友E(2007-02-08):
若外部急停是好的.那就是系统报警,你要看一下驱动器报警了没?可能就出在驱动器上的问题.

网友F:
打北京西门子免费电话问一下,服务还不错。

网友G:
说的太简单了吧,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咨询下吧,800-810-4288

网友H(2007-03-29):
启动条件不满足, 如气压 液压

网友B(2007-09-12):
什么啊,乱七八糟的,布阿要指望别人把你的工作全作了,这种问题不要问了

网友I:
可以查看一下PLC程序,802D可以看的。

网友J:
内部很多参数设置不正确也会这样
你先查下帮助

网友K:
自己一查就知道啊!

网友L(2008-05-11):
系统报警或用户报警中把报警响应设置为急停了,检查是否还有其他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