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问串级PID的主级PID输出怎么和副级的输入联系

楼主(2006-09-19):
比如:
      主级PID是控温回路,输入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差值,通过PID输出控制量;
      副级PID回路也是控温回路,通过PID输出控制加热线圈;
那么我主级PID输出的控制量怎么进入副级PID控制呢?
感觉副级PID的输入也应该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差值,不过这样的话,从主级PID输出的PID输出控制量和另外这两个参量(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了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多谢了!

网友A:
不知对您是否有帮助?
AI调节器在大滞后系统中组建串级调节的应用心得
(提供:邵平)
 一、 概述
  在工业控制中,许多控制过程机理复杂,滞后大,控制对象具有变结构,时变等特点。对于一个被控量的单回路简单控制系统解决了大部的控制问题。对于滞后较大,时间常数较大,干扰多而剧烈的现象,控制质量较差,对各个过程变量内部存在相关过程,控制系统相互之间会出现干扰等等。因此,在简单的控制系统基础上,改用其他调节方式,如串级调节,它的特点是两个调节器相串联,主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副调节器的给定,适用于时间常数及沌滞后较大的对象,如加热炉、蒸馏塔、锅炉减温水的汽温控制。又发展了众多的复杂控制系统,
  采用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器组建串级调节,调节性能好,滞后小,反应快,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T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进行调节,以消除PI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ID 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其整体调节效果比一般PID算法及模糊调节均更优越,自整定功能的引入使复杂的参数整定简单化,一组(M、P、T)参数即可同时确定PID 参数和模糊控制参数大大的节约了调试时间,提高了控制系统的调节品质。
  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器设计串级调节系统时,采用了一个副调节器(PD)系统功能 选择允许外部给定,副主调节器加入一些比主信号提前反应扰动的补充信号(即超前信号)使得在扰动发生后主信号还没有明显变化时,调节系统就进行调节,因而能及早消除扰动对主信号的影响,有效地控制主控量的变化;副调节器的给定信号由主调节器的输出信号来校正,副调节器直接控制执行器去操纵阀门。如果外部给定的电压信号小于1V,则自动取消外部给定功能,而改用内部给定值。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5095.

楼主:
多谢您了,只是您的网址打不开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5095.

有高手指点我一下么?
      主级PID是控温回路,输入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差值,通过PID输出控制量;
      副级PID回路也是控温回路,通过PID输出控制加热线圈;
那么我主级PID输出的控制量怎么进入副级PID控制呢?
感觉副级PID的输入也应该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差值,不过这样的话,从主级PID输出的PID输出控制量和另外这两个参量(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了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多谢了!

网友A:
现在能打开了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5095.asp

网友A:
不用谢一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