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控制问题

楼主(2006-09-19):
公司项目用六台ABB变频器ACS550控制九台空调水泵组(同时只有六台水泵启动,三台休息哈)马达为18.5KW*6,每台变频器可以切换控制到任一台马达!手动控制也可以.可是听帖上说马达和变频器之间又不好用交流接触器(空开应该可以),还有就是温度变送器的模拟信号要送到六台变频器上会不会有问题啊??
小弟跪求解决方案!高手救命啊!

网友A:
变频器与马达之间切换都是用接触器来切换的,没听说用空开切换。温度变送器的信号应该进PLC,再由PLC分别输出给变频器。

楼主:
变频不是有模拟量输入口,什么都用PLC ,那用的起??

楼主:
空开是用来断路用的!不是用来切换用的

网友A:
你用这么多接触器跟继电器做互锁难道成本会低吗?而且做出来线路要多复杂?

楼主:
ABB的PLC没用过,大哥,能不能介绍一下哈!只用过AB和SIEMENS的,比较贵,再说, 搞个I/O模块(有的PLC集成的),和变频器通讯来改变频率调速,还是要有单独的空开,和电机热继电器!控制到九台水泵到是可以通过程序实现,但电机接线还是比较麻烦哦!要是一台一个变频什么都好办哈

楼主:
错了,是通讯模块!

楼主:
他水泵控制要求到不高用几个固定频率就可以了,可是他要切换,比较麻烦!

网友B:
哇塞  矩阵切换  全是高科技呀!!
你以为是cctv呢!

网友A:
你如果想这样用的话至少要用到54个接触器(6*9)和一堆继电器,还不如再买三台变频器,至少还可以省一个柜子,而且看起来又不会乱,不然的话当出现故障的时候不查死你才怪。

网友C:
还真不如在增加三台 变频器

网友D:
可用切换方式进行控制。

网友E:
咨询一下ABB变频器热线吧,010-58217766。

网友F:
有点复杂  呵呵 这个工程得费点精神 要不一根线接错了 就冒烟了   呵呵   一拖一吧  简单省心

网友G:
每台变频器可以切换控制到任一台马达?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H:
那么复杂的控制,用PLC吧,还有 线路太多 ,太乱.如果只用继电器 估计要一大堆.

网友I:
温度变送器的模拟信号送给变频器,作为PID控制是可以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J:
广州科盈的朱先生可以帮到你,020-61210777-850/13682225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