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斑竹的问题

楼主(2006-09-19):
to :斑竹及各位高手
台达 dvp-24es00r机种是否可以连接DVP04TC-S型温控模组!在线等待!

网友A:
使用RS-485通讯可以实现

网友A:
因为ES/EX系列主机通过扩展接口只能扩展DI/DO模块,不能扩展其他功能模块或者AI/AO模块!

网友B:
可以通过rs485通讯方式实现,台达所有特殊模块都具有rs485通讯口,可以作为独立的远程模块,通讯方式与两台主机相连或与变频器相连是一样的,且符合modbus协议。

网友C(2006-12-17):
搂主能将你的控制说详细一点吗?
学习一下。
yuanquan1234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