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总零线的后果!!!

楼主(2006-09-19):
昨晚珠海市一个住宅区3栋楼,被贼人切断了3根零线造成由原来的220V电压飙升到380V,结果烧坏几十户居民的电器,真是害人的贼!!!
转自珠江晚报

楼主:
其中一位说正在看电视,忽然电视画面闪烁,然后看到一股白烟从背后冒出,随后就没反映了。

网友A:
怎么可以这样,真是的,要是别人切断他们家的,看他有什么反应啦!!

气愤中。。。。。。。。

网友B:
关键是有人收购此种电线电缆!!!

网友C:
有个疑问, 0线断了不就是相当于悬空, 怎么会变成380V呢?
做个实验, 火线和零线分别经过一个开关后, 接220VDC的60W白炽灯, 两个开关都合上后, 灯亮, 再将零线上的开关断开, 灯会灭掉.
测量灯的两端电压应为0伏, 零线开关两端电压为220V.
本实验中, 零线断了, 实际就相当于串入了一个无穷大电阻, 电压全分配到断点上去了.

网友D:
大楼里是三相电源进线的,A、B、C相在分到各单元,所以零线断了有可能电压变成380V的,而你是用单独的220V电源,零线断了当然灯就灭了。

网友E:
城市居民供电都是3相5线制,为了分平各户用电负载,才用1火1零也就是220V市电,当总零线断路,各220V负载点会产生不高于380V的电压,原因是。。。。。。。呵呵自己画一幅三相电源供电图就明白了。这个贼电工挺缺德的

网友F:
真是害人的贼!!!

网友B:
害人的贼并非一定是电工,他也可能根本不懂电路,他的目的是偷到电线卖钱,偷电线的贼可恶,收购电线的人更可恶,没有销赃的人,哪来偷东西的贼呢!

网友B:
以前我单位家属楼总零线断了,许多同时家的电视机,冰箱等家电坏了一大批,真够惨的.

网友G:
害人的贼!!!

网友H:
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短线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网友I:
当零线被断开以后,电压通过负载加在零线上,这时零线带电,同一相上的用户的电器不会烧毁,只是感觉没电了,而另外两相的用户的电器会因为加上线电压而烧毁.

网友F:
这个还好一点。以前浙江温州火车站被偷了高压线,这个火车站一个晚上没电。你说这个贼好吗。

网友F:
其实是贼都可恶。

网友J:
这贼真可恶!

网友K:
看来得在自己家的开关加个压敏电阻以策安全啊

楼主:
大家可到这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7142

网友L:
供电公司应该想办法加一个保护装置,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还不少

网友M:
我们这里也发生过变压器接地线被盗现象很多居民家的电器被烧毁.市场有销售(过电压保护器的).

网友C:
把N线和PE线短接起来还会烧吗?
或者直接将N线与水管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