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的问题

楼主(2006-09-19):
   我司宿舍个别的电子起动的40W日光灯.断电后微光闪烁不停.换.调了灯管.都不行.电工把火线串了两个开关控制还是不行.大家说下.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换镇流器

楼主:
  回楼上:灯是电子式的../

网友B:
确认一下开关控制的是不是火线,如果是控制的零线,日光灯就会出现此现象。

楼主:
呵呵.明确火线无误的..

网友C:
如果一路上的灯管并的太多,零线就会漂移.

网友D:
闪多长时间?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开关是不是带发光指示的。如果是把开关的二极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开关是不是带指示的。

网友F:
我同意碳酸钙的看法,可以断定开关是带发光指示的。

网友G:
控制开关上是否有小指示灯,如果有会通过指示灯线路行成回路日光灯就会闪(开关上有小电阻)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开关是平常的那种,没指示灯.反复确认是接在火线上.关掉开关后微光既闪烁不停..

网友H: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电子整流器的滤波电容容量大造成的。

网友I:
请问
断电后微光闪烁不停

1.此时测量灯管两端有电压没有?
2.并个电容

网友J(2006-10-24):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电子整流器的滤波电容容量大造成的”同意书包所说,是电子镇流器的问题。

网友K:
请问工作电压都对吗?电子镇流器在别的地方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xhlwlj在 2006-10-24 23:32: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工作电压都对吗?地电子镇流器在别的方可以正常使用吗?
--------------------------------------------------------------------------------------------
  工作电压都对的.一批来的电子镇流器别的地方的没问题.灯管换了几次.一个多月啦.闪光弱些啦.闪的还那样勤快!哈哈.NND爱闪闪吧!//我估计是那管两头小板的事.因为别的没问题.哪天坏了再换掉!!!

网友L:
这个日光灯不错!断电后可作弱光源使用!省得半夜起来喝水,要摸开关。偷着乐吧

网友M:
是环型的灯吗?我家卧室的灯原来也闪,检查后发现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改成控制火线后不再闪了。但这个办法好象对棒形灯管无效。

网友N:
 1、“我想问一下,开关是不是带指示的?”对,有旁路电流;
 2、 或开关或其他设备造成弱漏电;

楼主:
呵呵.开关没指示灯的.控的也火线.怕它漏电.火串了两个开关呵.接拄都用胶带封上了

网友O:
确认一下开关控制的是不是火线,如果是控制的零线,日光灯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P:
干了十年第一次听到该现象

楼主:
下面引用由和有在 2006-10-25 11:05:00 发表的内容:
  干了十年第一次听到该现象
--------------------------------------------------------------------------------------------
现在有些东西也太次了.有次买了五个电子的.换上给电竟然两个冒火花坏掉.晕呵!

网友Q:
把零线也断开试一下,如果不闪了,说明你的零线上电哦。再不行把总电源关掉试试还闪不闪。哈哈

楼主:
 整流电路:不折腾它了.坏了在换吧!呵呵//

网友R:
如果确认控火线 那么零线有一低电压才有可能出现此现象 零线接地不好

网友S:
这种现象我见过好几次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换一个电子镇流器就好了。

网友T:
零线确认没有电压?

网友U:
问题很多可能,一个个排除:零线控制\开关带指示\电子整流问题\壳体漏电可能.

网友V:
正常现象,荧光灯特性体现,深入了解可查荧光灯类书籍.

楼主:
老毕.明天去换个新的电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