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电冰箱上的温控器?

楼主(2006-09-19):
电冰箱上的温控器怎么有三个插线端呢?两个不就可以了吗?型号WD系列

网友A:
是铂电阻吧!

楼主:
不是电子式的温控器,是机械式的

楼主:
是国营本溪精密机械厂出品的。型号大概是WD1-24E(已经看不清楚了)。三个插线端印有三个字母,分别是C、H、L。(该冰箱距今已有近二十年了)。不知这三个插线端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参考一下电路图啊.一般三个端子一个是公共端,一个是温控,一个是电源,我想是这样的.

楼主:
电路图上只画着两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