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监控解决方案

楼主(2006-09-19):
矿井监控解决方案

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日益重视,以及矿务局自身现代化管理的需求,矿井安全监测系统越来越体现出其重要性。矿井监控主要是对煤矿矿井下的有害、有毒、易燃易爆气体和各种机电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和控制。

● 传统监控方案

传统矿井监控系统大多采用的是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两端分别由一个光猫转换器(RS485-光纤和光纤-RS232)转光纤进行通信。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分为安全生产信息化和管理信息化两部分。整个系统由本矿控制中心、提升监控、瓦斯抽放监控、风机监控、皮带监控、电力监控、安全监控、人员定位和视频服务器等分站组成。各监控分站之间采用RS-485串行数据接口标准进行通信,本矿控制中心对各监控分站进行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其网络结构采用总线型拓扑网络结构,如图1:

传统监控方案图1

● TCP/IP网络监控方案

现在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TCP/IP协议的IP网的应用得到广泛普及。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出发,煤矿系统联网安全监测已是必然趋势。TCP/IP网络监控监控系统采用的是网络通信方式,本矿控制中心服务器随时向各个分站提取数据,并在服务器上进行数据存储、报警、显示、打印。其网络结构采用星型拓扑网络结构,如图:2

TCP/IP网络监控方案图2

● 传统监控方案和TCP/IP网络监控方案的比较

类别 传统监控方案 TCP/IP网络监控方案
性价比 低 高
传输方式 点对点传输 网络传输
传输速度 采用串口通讯,速度慢 采用网络通讯,速度快
调试维护 查找原因困难,调试维护不方便 查找原因简单,调试维护方便
联网布线 点对点传输方式,布线工程量大 网络带宽可复用,无须重复布线
设备分站 各设备分站串连在一起,其中一个出故障,整个系统瘫痪 各设备分站是独立的,其中一个出故障,不影响其它设备工作

● C2000 S-NET串口网桥性能特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TCP/IP网络监控方案的优势显而易见,所以使用TCP/IP网络监控方案是必然趋势。那么对目前使用传统监控方案的客户来说,怎样实现从传统监控到TCP/IP网络监控的转变呢?深圳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C2000 S-NET串口网桥为客户解决了这一难题。

1、 功能

C2000 S-NET串口网桥是一个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模块,它提供串口转TCP/IP和TCP/IP转串口的透明数据传输。C2000 S-NET串口网桥 向上提供一个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一个TTL串口。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参数可通过浏览器设置。

2、 可靠性

(1) C2000 S-NET串口网桥采用双看门狗电路设计,更安全的保障转换器的正常运行,使用起来更可靠。
(2) C2000 S-NET串口网桥的功耗小于0.25 W,如此低的功率使转换器运行时不会发热,从而使系统运行更稳定。
(3) 东方数码公司免费向客户提供带自动收发功能的测试软件,并允许客户测试转换器。保证即使传输几十兆甚至几百兆数据不会丢错一个字节。
(4) 东方数码公司对C2000 S-NET串口网桥提供3个月包换,1年质保的售后服务。

3、 易用性

(1) 你只要建一个简单的局域网,使各个监控分站组成一个网络系统,就可以实现设备的连接。
(2) 使用虚拟串口,客户的软件不做任何修改就可以实现联网功能。
(3) 对集成度要求高的用户,东方数码公司可以提供通讯动态库和设置动态库,而且操作起来简单易用,极大的方便了客户。
(4) 东方数码公司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多种开发工具下的源代码,从而更方便客户的二次开发。

网友A(2008-04-03):
图呢?怎么看也是做广告啊!

网友B:
在读广告中学习了一回,也是不错的嘛,很多产品介绍也是有可学习的东西

网友C:
紫金桥软件在煤矿行业提供 多种解决方案。从煤矿联网到井上井下监控管理。
井上:洗煤选煤监控管理系统
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瓦斯浓度监控系统,煤矿安全管理系统
其中紫金桥人员定位系统在全国应用客户超过600家,占据绝对领先的市场和大部分市场份额。
可以访问查看部分案例文章:
紫金桥软件在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应用
紫金桥软件在煤矿井下人员定位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煤炭安全生产监控系统联网解决方案

网友D(2008-07-24):
我这才算是广告呢

怎么样个性吧EX3000

网友E:
一不小心看了,看贴回贴,养成好习惯。

华高科技自主创新型ECOM-6132系列和带标准modem接口的串口服务器,兼有高性能和低价格,实属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QQ59487949

网友F(2008-12-12):
武汉格拉瑞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和销售于一体的的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企业。公司背靠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系,由学院教授研究生的教学老师担任科研及技术指导,由工程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的团队承接各类自动化控制工程项目及控制系统升级换代项目。在自动化控制方面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技术改造经验。并且能够自主进行方案设计、软件编程、现场安装调试,全程负责工程项目。
承接项目:工业自动化控制工程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改造升级。 (S5系列是西门子上世纪80年代产品,现已淘汰。大多数S5模块已经不再生产,备件价格昂贵、供货不稳定,设备的稳定运行遇到现实的威胁。
升级改造可分两种方案进行,一是局部改造,即保留控制柜及其外围器件,只拆除S5 PLC部分;第二种方案是全面升级,即根据设备工艺要求,对PLC、HMI、上位机等进行全面升级,实现控制设备的全面国产化。无论是局部改造还是全面升级,都将达到在保留原有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扩充系统的规模容量,提升系统性能。)

武汉格拉瑞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29号春林庭院A区1302室
网址:http://www.whglr.cn
联系人:范维宏
电话:027-50248475
传真:027-50248796
QQ:330279941
邮箱:330279941@qq.com

网友G: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FM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彭小姐 010-82533738

网友H:
郑州海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串口通信、工业现场以太网通信、光通信及工程技术服务的综合性高科技公司。
以自动化技术为核心,以世界知名厂商为平台,着眼于全球自动化技术发展趋势,为客户提供最新的方案,最可靠的产品。成功签约台湾MOXA(摩莎)全系列产品河南总代、烟台KYLAND(东土电信)工业以太网产品河南总代理、台湾ADVANTECH(研华)、EVOC(研祥)工
控机河南分销、北京CAN HIGHER(康海)多用户卡河南总代、武汉BOSI(波士)串口转换器河南总代、深圳3ONE DATA(三旺)串口转换器河南总代。

详询: www.zzhtkj.com.cn

www.moxa.com.cn

韩非    0371-63597660 -811         0371- 63551331-811

网友I(2010-10-18):
看不到图

-------------------------------------------------
深圳市首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三网合一
设备,光纤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工业交换机,光纤
网卡等等。
联系人:周生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科苑南路R3-A栋5楼
www.firstmile.com.cn

电话: +86-755-26712408
手机: +86-150-1276-1453
传真: +86-755-26712012
QQ: 1512091022
--------------------------------------------------

网友J:
我只是个人感觉!也不代表我的说的是正确的,你采用的是星型拓扑网络结构,没有看见你的图,我只是看文说字,说到底其实则还是点对点,只是你的点多了就成星型的了!要是有一处发生了事故也是不好处理的 ,也就相当于这一个点没有了信号,你还怎么监测呢?

网友K:
我是专业做系统集成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深圳精控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http://acselec.uni86.net/
徐工 :13088853275
QQ: 422690987

网友L:
请看我的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0/2010102614363500005-1.shtml

以太网管理io。强大的图形化上位机软件让你仅通过鼠标操作就能完成不同ip地址的控制卡上的所有io的控制和管理。如有需求请email:iomanager@hotmail.com

网友M:
北京康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010-88861339-249

网友N:
CONEXTOP推出面向串口服务器开发、生产商的高性能高可靠串口转以太网单芯片及模块

或者致电索取更详细资料:13923749083,0755-26507585,传真:26507584,
黄先生,QQ; 719085541,Email: conextop@163.com

网友O(2011-08-25):
北京志联同创专业生的矿井监控防水光纤连接器,应急抢修快速连接器,防水类基站连接器,三菱跳线CA7003,72,SMA激光传能光纤连接器,等.

网址:http://guangxianlianjieqi.cn.alibaba.com

联系人:邓荷萍

电话:18211043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