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款采集卡

楼主(2006-09-19):
    我们学校因为科研的需要,需要采购一款采集卡来采集温度,由于采集对象非常小,温度变化非常快,在十几微妙之内,因此要求采集速率要非常快.
    另外考虑到以后的扩展功能,需要此款采集卡具有控制功能,用来控制电弧和电子气体流量计,所以数字I/O应该比较多,现在我们初步选择的是凌华的DAQ-2204,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那位大虾有没有别的类型的采集卡,给推荐一下,最好有个价格单。gaoyangg@hqu.edu.cn

网友A:
你对路数有什么样的要求??具体一点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网友B:
我们是凌华的代理商,可以联系我们了.
MSN:haooang@hotmail.com

楼主:
    好的,我再具体说一下我的两点要求:
1.被测对象很小,是一个高速飞行的高温粒子碰撞物体的温度变化,因此,温度变化很快,在十几微妙内,要保证labview能画出相应的温度变化曲线,这就要求卡的采集速率要高,另外触发要精确
2.这一点是要考虑到以后的扩展功能,要扩展成一个控制器,被控物理量设定为:
             1.两种气体的流量;以后可能要买电子气体流量控制器,两台
             2.电流的大小
这下应该具体了吧,那位看着给推荐一款采集卡

网友C:
‘温度变化很快,在十几微妙内’,还要‘要保证labview能画出相应的温度变化曲线’——你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你的意,考虑到你要采集1路温度 2路流量 1路电流 共4路

研华 PCI-1714  4通道同步30MS/s模拟量输入卡

适用你的高速的采集卡:)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研华华东最大的代理商

邵晖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63362905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楼主:
    我们用的热点偶是NANMAC公司的笔形探头侵蚀型热电偶 — E12系列,响应时间可以达到微妙级,测温范围两千度以上http://www.nanmac.com/cn/handbook/productindex.htm
    另外,PCI-1714的速度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快速测温的要求,但是它的数字I/O不知道有多少,控制功能怎么样,以后我们要用labview做个控制器,搭建一个喷涂设备的闭环控制系统试验平台,要控制的参数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有它的资料的话,请发到我的邮箱里,包括价格,谢谢

网友C:
笔形探头侵蚀型热电偶 — E11系列参考

进一步了解Nanmac的侵蚀热电偶
特性

瞬态温度响应时间为[b]10毫秒[/u[i][b]]。——留意[/i]
可更换或打磨探头,使热电偶结的使用寿命不受任何限制。
二维热电偶结便于精确定位传感头。
温度范围高达4200°F。
压力范围高达10,000 PSI。
探头外径在1/8"以上。
探头护套可用任何可加工材料制成。
传感头可加工,以便符合所需的形状。
均配有标准连接器。
表面温度测量
作为表面热电偶,NANMAC笔形探头热电偶可精确测量热表面的温度,而不妨碍流体的运动模式。探头可用任何金属制成,以便匹配被测表面的特性,并将热传导误差降到最低限度。随着管壁表面(由于侵蚀作用而)磨损,即使探头本身也磨损了,它还是能连续测量表面温度。

壁内温度测量
作为壁内温度测量探头,NANMAC笔形探头热电偶的定位精确度高达±.001英寸以上。该探头的这一特性,加之快速响应时间,决定了它特别适合用作壁内热电偶。

浸渍温度测量
在某些应用中,笔形探头热电偶可用于浸渍应用场合。但我们仍建议你事先向NANMAC工程师咨询,确定这种热电偶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你的浸渍测温要求。
http://www.nanmac.com/cn/handbook/productindex.htm

网友D:
楼主,你好!在下推荐一块性价不错的产品,高速,同步,多功能及支持多种开发语言的高性能板卡!希望能满足你的要求.

性能说明:

*独立4通道(独立芯片)模拟输入,可同步、异步采样
14位分辨率
*任意切换模拟通道
*2.5MHz实时采样(3MHz转换速率14位精度AD芯片AD7484)
*10MHz随机间隔采样
*每通道64K字FIFO
*采用DMA直接内存映射进行数据传输
*支持多卡同步
*模拟和数字触发
*采样频率选择灵活,具有32位精度
*双极性模拟量输入范围: ±10V、±5V、±2.5V、±1.25V、
(量程切换由软件实现,无需跳线)
*模拟输入范围软件设置,带超量程指示
*带一路12位分辨率DA模拟输出通道
*DI、DO各16路
*驱动程序提供Windows98/2000/XP下的多种语言的接口
*附带上层软件功能包括采集、显示、存盘、数据回放等
支持VB,VC,C++Builder,Delphi,Labview,LabWindows/CVI多种语言.

如有意向欢迎来电:010-51659880-1004
QQ:675731386

网友A:
资料已经发给你了 请查收:)

楼主:
    我们用的是E12-3-G,而非E11系列,响应时间十位秒以内,另外,我看了一下PCI-1714的技术规格,速度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价格已可以接受,但是没有数字I/O,不能满足控制要求。
    我们以前本来是要采用高温计的,但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即采用了热电偶,谁有比较实惠的高温计也可以推荐一下,被测对象是高温高速撞击物体的粒子,直径在几十微米左右,别的传感器也可以,最近一直在忙方案的论证。

网友A:
2块卡就很容易实现了阿:)

再加一块数字量I/O卡  需要多少路我帮你推荐:)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研华华东最大的代理商

邵晖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63362905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网友A:
也就是占用2个PCI槽 :) 你需要多少点的数字I/O,都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由于我们还有两个被控参数的电子执行元件还没有敲定,数字I/O具体多少还没定,24路应该是必要的,不知你们有什么系列的数字量I/O卡,请将相应的技术规格和说明书发到我邮箱里,我看一下怎么样,谢谢!另外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相应采集卡的调理卡没?

网友A:
已经发邮件给你 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