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95KW的电动机每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是多少

楼主(2006-09-19):
谁测量过95KW电动机每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我今天用QJ44双臂电桥测量了电动机的每项绕组的直流电阻,才0.0598欧。因为电动机平时运行时声音很大,而且振动大,我想检查一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不知这个结果是否正常?

网友A:
电阻测量法不可取不准的,如果身边有大功率2KVA以上三相变压器,380V/36V或更低电压变压器接入电机直接用钳形表测电流平衡最好。还可用交流电焊机,电机接成星形连接并联接入,测量三个绕组的电流是否一样。另外还可用200vA变压器380V或220V/36V或更低电压串联一个大功率电灯泡100W以上,接入一组绕组测量另两组两头联灯泡电压是否一样然后换一组接入。相差2%是正常的。5%以上就有可能匝间短路。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