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新困惑

楼主(2006-09-19):
    以前认为只要看电机的额定电流 工作最大电流就可以作为选择变频的依据了。可最近碰到一新情况有点头疼,90KW的电机带动大惯性负载,用自耦启动,电流最高630,而且要连续启动 停止冲击3次左右才能启动起来系统。系统在实际正常运转中工作电流只有110A
    所以用户选择了90KW的变频器,可在调试时在运行到1-2HZ就炸了变频一相逆变。后来变频器厂家说是要选择200KW的变频才可以,为什么?

网友A(2009-12-26):
负荷冲击电流大.

网友B:
象这种是要放大功率,但也没必要大那么多,可能是选的变频器不太好吧,就是象他说的用200KW,也可能是起不来

网友C:
不会哦,你的负载是什么嘛,

网友C:
惯性大,又不是冲击有很大

网友D:
正常不只110A的电流吧

网友E:
应该采用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