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急、急、急!!网吧用电求助

楼主(2006-09-19):
网吧电脑250台,空调10台5p吸顶的,照明电等共计130-140kw.
请问用35平方的铜芯电缆够用么,小弟新手请教了,那位大哥帮帮忙。
多谢了

网友A:
不够,因为照明用电220V 的 1KW 电流在4A左右,所以35平方的不够。

网友B:
怎么会只用220?那空调估计就是用的三相电。
空调用三相,布线分区,不同区域的电脑用不同相的电,这样三项基本平衡,用线就可以减小。

网友C:
35平方的线是不够用的.

网友C:
保险点用120平方的.

网友D:
50平方够了

网友E:
50平方怎么够?请说出依据!
就是三相供电,完全平分的话也是40多千瓦,就算全是阻性负载,每相也得200多A——这种情况下至少得选70平方的线。。。

网友F:
应该选用70平方以上的线,这种情况应该是三相供电,每相电流应该在200 A左右,不过250台电脑同时开的情况也不会多,如果显示器是液晶的话,会省不少电,但是网吧,应该是安全第一,选70的吧。

网友G: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3*70 145A
3*95 185A
3*120 210A
嘿嘿,3*70也不够,负荷全开启的话需3*120,不过不太可能同时开启,3*95的应该够了。

网友H:
100平方就行 最好用380伏 三项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太懂。是380V三项供电的,电缆有4根线。装潢公司的说肯定够用的,所有设备不会同时启动的。不知道35的电缆够不够。这个房子的主电缆是70平方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I:
主干电缆需要95平方的,75的不保险,很可能会造成过载,引起火灾事故。千万要小心!

楼主:
那我的自己的用35平方的够么?主电缆已经拉好了70的三项380V的
要换的话房东估计不肯的

网友J:
那网吧做什么网吧啊,
怎么照明电比电脑用的还厉害!?
一台电脑400W一台空调大概4KW三相加上你那照明灯
算算!!不了得啊!!!

网友J:
对照2楼的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