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P可否小马拉大车?

楼主(2006-09-19):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591P/270A控制132KW的直流电机,不知道可否? 我电机电机参数如下:电枢额定电压是440V的,电枢额定电流为327A,额定励磁电流为13.1A,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 我查资料发现591P/275A的最大输出励磁电流只有10A。 我实际工作时候的电枢电流不超过180A。使用电枢电压反馈测速。  不知道我用591P/270A控制132KW电机该怎么设置参数,还望指教。急盼答复!!顺便说一句,直流电机用于塑料挤出机。

楼主:
哈哈  耿工   我还没搞定哦  郁闷着呢

楼主:
不知道是没人知道,还是有所保留?等待多天都没人给个稍微详细点的答复。失望~~~`

楼主:
罗工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邮件~~

网友A:
可以的,就是要自己设计个励磁电源,不用591的励磁;电枢电流设为327A。

网友B:
估计你的电机电流不会那么大!
132KW/440v,算出来应该没有那么大!

网友C(2007-10-16):
楼上的每个帖子贴个通知啊,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电枢电流设定就设到270安

网友D:
用外部励磁电源受控于591P,电流设置可以不变,但要保证不能过负载啊

网友E:
电枢电流可以的,设到270A,但励磁电流就小了,本身带的模块只能用到10A

网友F(2009-10-10):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一台591P  830A带910A电机 也是用在塑料挤出机上   没用几个月直流调速器就坏了!想请教一下这是不是由于选型过小导致调速器损坏!!

网友F:
希望哪位大哥指点下。QQ442564244     邮箱 nuoyazdh@163.com

网友G:
对:guestguo 关于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一台591P  830A带910A电机 也是用在塑料挤出机上   没用几个月直流调速器就坏了!想请教一下这是不是由于选型过小导致调速器损坏!!

内容的回复:

可以加我QQ详聊,445772180 不是选型过小问题,和生产工艺等有关,今天刚去处理一台590控制塑料造粒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