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CFM 配置问题

楼主(2006-09-20):
我们系统用了1756-CFM卡来采集流量计的频率信号,系统一直运行良好.但是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现1756-CFM卡不能读到流量计的数据.查询RSLinx发现CFM卡的图标已被标上叉号,表明RSLinx已经不能认出此模块.1756-CFM卡的信息如下:
1. Slot:4;
2. Revision: 1.4
3. OK LED: Flashing Green
3. Error Code in RSLogix5000: 16#002024. Connection request time out.
由于在此问题发生之前,没有进行程序的更改,没有模块的更换,也没有接线的变动,所以没有明显的排错方向.为了逐个排查,分别进行以下操作.
1. 将整个机架Power off,然后Power On.问题依然存在.
2. 怀疑是CFM配置信息的问题,将最后正常的程序下载,重启PLC.问题一日存在.
3. 将CFM卡拔出,然后插入.问题依然存在.
4. 怀疑是CFM卡损坏.找到一块新的CFM卡,替换至Slot 4中.问题存在,排除了CFM卡损坏的可能.
5. 怀疑是1756背板槽损坏.找到一个新的ENBT卡,插入Slot 4中,RSLinx可以正确寻找到ENBT模块.排除了槽位损坏的问题.
6. 将新的1756-CFM卡(不带仪表接线)插入Slot 15中,RSLinx中可以找到改模块.但随后将仪表接线接入到Slot 15的CFM模块时,RSLinx又找不到该模块.然后将仪表线去掉,RSLinx重新找到该模块.然后又将仪表线接入,CFM卡又找不到.然后至此,无论拔插仪表线多次,RSLinx都找不到该CFM卡.
7. 将15槽的CFM拔走,插入ENBT卡.RSLinx能找到ENBT卡.
8. 怀疑是CFM仪表接线的问题,进行查线,发现电压正常,无短接现象.
9. 最后得出结论是在一个新槽位,如果不带仪表接线,可以正常认出该模块.如果接入仪表线就会导致RSLinx不能认出模块.多次之后,槽位似乎有记忆功能,不再认可该槽位的CFM卡.
10. 问题:
    --CFM的输入是否有保护?此种保护是对电流?电压?频率?
    --1756机架是否有记忆功能?如果有,如何消除?
    --如何断定此问题的根本所在?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欢迎大家留帖子,或者发邮件给我.谢谢...

网友A:
开始可能是仪表有问题,你应该换一个流量计仪表试试,后来可能多次插拔导致模块或槽位损坏。

楼主:
可以确认的是,模块和槽位都没有损坏.因为模块在其他的槽位可以被认出.然后槽位可以认可其他模块.

网友A:
把表摘掉,另外加一个标准信号,看看有无数据。

网友B:
我觉得有可能是输入共地问题。或者加一个隔离。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最后是把所有的卡都拔掉,只剩下CPU和ENBT卡.然后插入CFM卡,在RSLinx可以看到.然后逐个插入其他的IO卡和通讯卡,最后系统都能认出所有的卡,正常运作.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后的原因,估计是由于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