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请教一个关于中央空调的问题

楼主(2006-09-20):
大家好:
现在有很多中央空调的节能设备,可以对其水系统进行变频节能控制,而对主机不能进行有效控制。
我想向大家请教的一个问题是:中央空调的主机有自动加载和卸载的调节,请问这个调节是怎样实现的,比如它的设定值和输入量是温度还是温差?它的控制精度如何?
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路过,学习中.以前碰到过,没往深处想.

网友:
是温差吧

网友B:
根据品牌、和制冷原理不同(方式),有的采用温度控制、(开利中央空调-活塞式)也有的采用温差控制、(顿汉布什中央空调-螺杆式)

网友C:
现在大型的压缩机都是用油压来控制它的制冷量(加载或卸载),控制压缩机的排气量从而调节制冷量.如活塞式的用油压控制阀片,螺杆式的用油压控制滑阀等.当然这都是由中心控制器给出的信号来控制油压电磁阀动作的,控制器本身是采用温差来控制的.
想深入的话建议你看看制冷原理及设备的书

楼主:
谢谢“二极管”兄!

网友D:
根据以前的经验,一般是用根据你设置的冷冻水泵出水温度来的,加载与卸载是根据冷冻水的回水温度来的.

网友D:
冷冻水温差

网友E(2006-10-29):
为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