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粉煤灰秤的选型

楼主(2006-09-20):
我公司原来在生料配料中使用湿粉煤灰,存在很多弊端。目前准备使用干粉煤灰,相应的计量秤要进行改造,上哪种秤正处于讨论中。不知各位公司里使用的是什么秤?效果如何?跑料情况如何?

网友A:
我公司使用环状天平秤,干粉煤灰易拱料和冲料,因此,最好给料前面加一缓冲仓稳定料位,同时注意消除仓内压力,出料口注意气压影响。

楼主:
谢谢指教,不知道环状天平秤的精度如何?拱料和冲料有没有好的防止办法。

楼主:
看来大部分水泥厂用的还是湿粉煤灰。

网友A:
 环状天平秤的精度作为过程控制基本能满足要求,作为计量管理精度较低1.5%,由于干粉煤灰实物标定比较困难。保持精度,计量称上下进料口的软连接灵活。拱料加强管理,注意不要让干粉煤灰在库内停留时间过长,避免受潮,若拱料,可以用压缩空气冲(压缩空气不能有油水)。冲料用缓冲仓和消除仓内压力外,缓冲仓出口加一手动阀门,定期更换密封毛毡等措施。

楼主:
问题讲得很具体,确属经验之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