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有没有一种电机既能调速又不怕赌转

楼主(2006-09-20):
我的控制系统为力矩型,主要要求既能调速又不怕赌转。

网友A:
选用力矩电机
扭力根据工艺要求选择即可

楼主:
能否详细点,可不可以一个驱动器控制几十台马达,能给出驱动器的资料或厂家资料吗?

网友B:
既能调速又不怕堵转——串激直流电机

网友C:
交、直流两用串励电机,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D:
楼主是要多大功率的电机,我公司生产2KW以下的交 直流两用串激电机。

网友E:
力距电机也可以的/

楼主:
单个电机为200W,但同时由一个模拟量给定速度,控制60台电机,驱动器也是一个,能达到吗?多谢指点!

网友F:
力距电机也可以,但是控制有点难

楼主:
能否讲解一下详细的控制方法。

网友E:
简单的.三相自藕调压器..可控硅调压器都可以的.耐用的话.选比机器最好功率大一级的.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