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Err7故障

楼主(2006-09-20):
我司一台7.5KW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Err7故障,说明书上都没这个警,不知是何故障,如何修理?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主板上的报警红灯亮了!!!

楼主:
故障以排除!!!若大家在现场碰到ERR7故障,不防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是否会被更改.
       具体修复,可做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