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电工维修经验谈

楼主(2006-09-20):
  笔者从事电气维修管理近20年,在设计、安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管理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以下介绍笔者在实践中的一些经验。
1 经验一:新配件不一定就是好配件
  我厂1号回转窑煤粉排风机电动机(110kW)运行中突然跳闸。检查机械部分和电动机对地和相间绝缘都正常。检查断路器时发现主触头有2对烧坏,于是换上一个新的断路器(型号规格相同),但试机时,一启动,断路器就冒烟,又是断路器主触头烧坏。随后分析是电动机匝间短路。所以,花了十多个小时,更换了新的电动机和断路器,但一试机,断路器还是冒烟烧坏。后来,笔者经过冷静地分析,认为:是不是买来的一批断路器存在质量问题呢?于是马上让电工从旁边的柜子中拆一个同型号规格的断路器装上,结果试机一切正常。

2 经验二:手盘车很轻松,不一定不会过负荷
  某晚2号窑煤磨开不起,表现为煤磨油泵电动机运行一会儿就跳闸,但检查电动机没问题,用手盘电动机风叶也很轻松,电工把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都换了,还是跳闸。笔者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认为是值班电工对油泵的工作原理还不了解,即如果出油管道堵了,或阀门关闭,油泵开机后会因压力过大,使电动机过负荷跳闸。果然电工到油泵地坑去检查后发现,出油管道的阀门被关闭了,致使电动机运行一会后就过载跳闸。打开阀门后,开机正常。
3 经验三:不能始终根据原理图查故障
  某天窑头17m螺旋输送机电动机开机后不能自保,经值班电工检查,断路器、控制保险、接触器的自保触头以及控制电缆都是好的。笔者分析了原理图后,认为可能是原理图与实际线路不符所致。经询问,前几天有电工换过该机的机旁按钮,但换后几天来都开机正常。笔者认为是电工接线有误,经查确实是在换按钮时把线接错了。但为什么换后几天都开机正常呢?分析电路,接错了的线路,当停机旋钮打在接通位置时,能正常开机也能自保,当旋钮打在断开位置时就会出现能开机但不能自保现象了。
4 经验四:不能只从局部找故障原因
  1号窑窑头双管喂煤螺旋喂料机电动机(滑差调速),运行中跳闸,电工检查是控制保险烧了,更换后开机,主接触器跳动,噪声大,电工总认为是接触器问题,连续更换了几个接触器还是不能解决。笔者和电工一同分析原理图,因为滑差控制器和接触器是同一个电源,如果滑差电动机的励磁线圈有问题,控制线的电流增大,控制电压降低,也会引起接触器跳动。于是将电动机解体,经检查确实是励磁线圈局部烧坏,更换励磁线圈后,开机一切正常。
5 经验五: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2号窑窑尾电除尘器,有一个电场二次电流和二次电压都偏低,往上调就会引起电场顶部电缆头对地放电,从表面现象看是电缆终端瓷瓶表面不干净或保温箱内湿度大引起的,但不管怎样处理都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停窑进电场检查发现阴极振打失效,引起电晕线肥大,将阴极振打修复,开机后电场电压、电流恢复正常。原来高压电缆头对地放电的真正原因是因阴极振打失效,电晕极肥大引起的。

网友A:
现场经验很重要,此贴值得一看,希望有现场经验的网友多发表这样的帖子,这比纯正的理论推测有使用价值的多!

网友B:
  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C:
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D:
这些经验对我们搞现场维护的很有参考价值。希望多看一些这方面的实例

网友E:
很多现象在现场见过,有同感。

网友F(2007-04-21):
我郁闷了。我做程控的,设备一出现问题,领导就来问是什么问题
好像我这边是万能的,下面一出现问题,我这边就能监控得到?
一旦下面电工检查不出故障原因,就问是不是程序问题?
难道程序三天两头出错,PLC这样没有保障?

楼主:
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也经常发生。

网友G:
搂主不是工人 而是领导把?

网友H:
谢了听人一昔话,胜读十念书。

网友I(2007-05-28):
我是一名电工,从来没有在大型企业工作过,一直是在物业、宾馆
工作。现在看了这篇文章,我才发现工厂的维修工作竟然是这么的有意思啊!

网友J(2009-03-30):
我是河北太行集团的,这类问题见多了!

网友J:
本人在水泥烧成分厂干了20多年电工,还在马来西亚干了2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