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跌落保险

楼主(2006-09-20):
用电设备功率2台200KW电机,单运转任何一台都没有问题。但只要运转2台设备时,在启动第二台时,就将变压器一次侧高压跌落保险烧毁。我认为是变压器或保险的问题,请大家多给些理论上的知识。

网友A:
变压器和高压保险是多大的,是不是保险过小,根据变压器容量选一合适的保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