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wincc报警运行系统不能激活

楼主(2006-09-20):
wincc加上报警运行后,项目就不能激活。启动过系统报警运行系统后,关机前会出现提示:CCAlgRtServer.exe产生错误,程序无法结束。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项目名和项目路径中是否含有中文字符?如果含有,改为英文字符

楼主:
明白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啊。谢谢!

网友B:
WINCC版本?缺少补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