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长期低频运行

楼主(2006-09-20):
我厂由于工艺的需要,有台油泵电机长期工作在低速状态下.经观察电机温升也较高,我是初学者,请问各位高手电机是普通电机.而电机在高速运行的时间只是总时间的四分之一.相信变频器是没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对电机是否有害呢?

网友A:
改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在低频状态下的散热不好。否则会烧电机。

网友B:
普通电机不宜长时间工作在低速情况下,否则过高的发热量会导致绝缘下降而烧坏电机。

网友C:
你确实应该用变频电机。普通的电机真不行。

网友D:
也可以采取加强通风的办法降低电动机的温升,比如外加电风扇、电动机采用工频风机等办法。

网友E:
改用变频电机,外加工频风机散热

网友F:
变频电机可以解决问题! 例如ABB变频电机等.

网友G:
用变频电机.没事,我用过.

网友H:
普通电机外加风机散热就可以.电机运行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I:
 用变频电机.没事,我也用过.

网友J:
普通电机在低频下发热比较历害,长期运行会对电机的受命有较大影响。

网友K:
你所说的低频是多少HZ?用的几极电机?

网友L:
楼上问的很对,到底是多少,几极.也可以说对变频器的寿命也有影响,建议你尽快换.

网友M:
低频时电流会很大

网友N:
要使用的话肯定得外加风机散热,电机热很正常,因为电机转速低自带风扇冷却风量不够,在加上变频器低频时输出谐波大,可以在变频器发热量不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载波频率看看.

网友O:
我想请教一下,变频电机长期在低频情况下对电机和变频器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O:
我想请教一下,变频电机长期在低频情况下运行对电机和变频器有什么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