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JSS48A-S如何使用

楼主(2006-09-20):
请问如何应 JSS48A-S实现以下功能:
1. 启动后延时M分钟,常开接通N分钟,然后自动不停循环,
2.只使用1个JSS48A-S 控制循环过程!
谢谢大家!

网友A:
说明书上有接线图撒,时继上有两个窗口分别可调M,N时限。

楼主:
是否有自动循环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