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如何选择方案!

楼主(2006-09-20):
新手刚开始做工业控制!请教下大家!用研华的ADAM4017采集模块(2-3个),通过ADAM 4520 转换后进入PC 机,波特率9600 由于通讯距离较远,3-5KM ,用什么方式实现比较好?RS-485和CAN 总线哪个比较经济实用些,用CAN 的话4520 后还要接转换设备吗?要不要修改软件程序!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
据我了解,485和CAN都是差分信号,传输距离都是1公里(实际来说),可以加中继器来延长传输距离。你要求的波特率9600,对传输媒介的要求就很高了,建议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单端接地(双端接地远距离有可能有电势差,产生环流,当负载不稳定的时候会产生脉动)。

工控机的串口只有2个232口,2个ADAM4520转换以后变成2个485串口,3个的话可以加一块PCI的485串口卡,最小有2口的。

可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
芯惠通 JetCon 2101ir 工业级RS-422/485光电隔离中继器
一个中继器理论延长的传输距离是1200m

研华产品 芯惠通产品 视频监控产品都可以来寻寻价格:)可以加我MSN或者发邮件给我

欢迎咨询~共同进步~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研华华东最大的代理商--芯惠通华东总代理

邵晖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63362905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网友B:
4017是带编址的模块,485通讯可以只使用一个com口加232/485通讯转换的4520就行.4017的协议是自带的,不知是不是支持can.
串行传输的距离一般是1km,3-5km需要中继的,也可以问问adam4017的提供商或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