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6-09-20):
各位前辈,请指教:
CJX2系列交流接触器 能取代CJX1吗,某CJX1-32/22 55A交流接触器坏了,能用CJX2的产品替换使用吗?

网友A:
接触器无非就是主触点的电流啊,电流能承受就没有问题了啊,控制线圈符合电压就好了!
小问题,不要想的太多啊!

网友B:
可以替代

网友C:
安装位置合适,电流等级相同或大于原来的接触器,线圈电压相同,满足以上条件就可以更换.

网友D:
完全可以替代阿

网友E:
只要线圈电压相同,触点容量足够,完全可以啊。

网友F:
最好别代替,CJX1用于启动电流大的感性负载,其触点为全银防粘连防弧光,而CJX2用于启动电流与工作电流一样的阻性负载,其触点为半银在启动电流大的感性负载上用不住。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2006-11-03):
可以替代,只要主线电流和控制电压弄准

网友I:
cjx2是原法国lc1-d的改型产品,按装尺寸跟cjx1有所不同,只要额定电流.线圈电压相符就行,辅助躅点不够可另加.有配件

网友F:
CJX1用于阻性负载,CJX2用于感性负载,不是绝对不能互换,只要知道AC1、AC3负载不同,也可互换;不过要用大好几级的,否则用不住。

网友J:
谁说的对?

网友K:
如果真有感性/阻性的区别.哪我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I:
cjx1是按照GB14018生产的,完全适合频繁起动或控制电动机<即感性负载>说明书上有

网友L:
应该可以吧,我用的接触器都是乱选型的,.只要电流A数达到了,控制电压对了,按装差不多就行啦!

网友M:
其实我们还是要学习各种型号都 区别啊 如果一个型号就能适应所有都启动都话 那就不用生产别都 型号了

网友F:
解剖它的触点你就会发现不同:CJX1表里一样全是银,CJX2是一层银与一层铜复合在一起的,这时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N:
自己做主:一试便知

网友O:
可以代替.主要看看触头的承载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