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自动换画面问题

楼主(2006-09-20):
台达触摸屏使用说明中说,缓存器SNIR (Dn)可由PLC(D0)指定人机接口显示指定画面,改便D0之内容值即能自动切换人机显示画面。
D0中的内容是人机接口?人机接口指的是触摸屏上的com1 ,com2吗?

网友A:
D0中的内容是触摸屏中的窗口号

网友B:
为什么不用TOUCHWIN的触摸屏,使用比台达方便,编辑画面简单,通讯速度比台达要快很多,咨询电话051082665521陈先生或登陆网站www.xinje.com查询相关资料。

网友C:
D0的内容和人机接口无关。
台达人机支持通过PLC来改变人机的当前显示页面。实现方法就是将系统控制区长度设为至少大于1的数,如系统控制区地址设为D0,长度设为6,那么D0-D5就被占用,在PLC程序中不能用到与对应的功能之外的操作。
这样设定后,那么可以通过在PLC程序中改变D0中的数值来更换人机当前显示的页面。

网友C:
至于通讯速度,是不用怀疑的。至于说更简单实现方法,对应相似的功能,市场上常见人机的实现方法大多相似。

网友C:
如还有问题,除了在网上发布外,还可以和中达电通(台达)济南分公司或者当地经销商联系。0531-86906277,和前台说是人机问题,会安排人帮你解答。

楼主:
谢谢大家!
通过各位大虾指点,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
就是通过改变PLC的值来切换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