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06-09-20):
请各们兄弟姐妹指点一下,控制柜中不加变压器是否可以直接使用三相四线中的380V及220V电源?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控制电压与供应的电压等级一样就可以直接使用。加变压器的目的除了变压,有时候还为了隔离,一般情况下,不用加。

网友B:
隔离能起到安全的作用,控制回路220的可用380/220的变压器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