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转换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06-09-20):
如何将从采集卡得到的二进制数据转换成实际物理数值?
我用的ADLINK的PCI-9111DG
数据说明是:
A/D Converted Data (Hex) Decimal Value Voltage (Volts)
7FF +2047 +9.9951
400 +1024 +5.0000
001 +1 +0.0049
000 0 0.0000
FFF -1 -0.0049
C00 -1024 -5.0000
801 -2047 -9.9951
800 -2048 -10.0000
说明书中说数据格式采用二进制补码

网友A:
这么转换实在太麻烦了,不是有OCX控件吗,读回来的数据直接转到物理值。

楼主:
请教ricken:OCX控件?是LabView自带的吗?

网友B:
物理值是指电压吗?(转换值+2048)/4095*20-10

网友A:
你用的是LV编程啊,可以用凌华的LV驱动啊,它里面有自带的数据采集控件啊,你一定有装吧,没装你也用不了啦。采集到的数据就可以是物理值啊,还要做什么转换啊。当然那个接线端你可以选择输出是物理值也可以是二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