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控制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6-09-20):
锅炉汽温的调节方法。过热汽温的调节,一般多采用喷水减温器来进行调节;再热汽温的调节一般使用烟气侧调节方式,只有在再热器严重超温时才采用事故喷水。位“虚假水位”就是暂时不真实的水位。当汽包压力突然降低时,由于炉水饱和温度下降到相对应压力下的饱和温度而放出大量热量来自行蒸发,于是炉水内气泡增加,体积膨胀,使水位上升,形成虚假水位。当汽包压力突然升高,则对应的饱和温度提高,一部分热量被用于炉水加热,使蒸发量减少,炉水中气泡减少,体积收缩,促使水位下降,同样形成虚假水位。

什么情况下压力突变?(突然升高或突然降低)
1、负荷突变;2、灭火;3、安全门动作;4、燃烧不稳等燃烧不稳以及灭火当然是锅炉自己的事情了,属于内扰.如果是汽轮机突然增加负荷,或突然甩负荷,当然是外扰引起了压力波动,出现虚假水位就是外扰造成的了.

烟气侧影响过热汽温的因素?
(分析)⑴燃料量及炉膛出口处烟温的影响:燃料量增加,炉膛出口烟温和烟气量都增加,从而过热器的传热温差Δt和传热系数K也都增大,传热量Q增加,过热汽温上升。⑵燃煤水份变化的影响:当燃煤水份增加时,煤的发热量减少,为了保证蒸发量不变,必须增加燃料量,导致过热汽温上升。⑶风量变化的影响:送风量或漏风量增加时,炉内过剩空气系数增大,炉膛温度下降,炉内辐射传热减弱,炉膛出口烟温上升;另一方面,空气量增加,烟气量增加,传热系数增大,过热汽温上升。燃烧器投停方式和负荷分配原则 为了保持良好的为焰中心位置,避免火焰偏斜,一般投入运行的各燃烧器的负荷应尽量分配均匀、对称。

投停燃烧器时的原则:
⑴只有在为了稳定燃烧以适应负荷需要和保证锅炉参数的情况下才停用燃烧器;
⑵停上投下;
⑶分层停用,对角停用,定时切换;⑷先投后停,稳定燃烧。

为什么说制粉系统在启、停过程中要注意防爆?
实际过程中采取哪些措施防爆? 制粉系统在启、停过程中,煤粉浓度变化较大,煤粉浓度接近或达到危险浓度的机会较多,爆炸的可能性较大。在启、停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磨煤机出口温度不超过规定值;停用制粉系统时,应将系统内部积粉抽尽,避免煤粉沉积;设计和安装过程中,避免系统内部形成死角,造成积粉、积煤;安装防爆门,以免爆炸发生后损坏设备。

冷态启动如何保护设备?

1. 对水冷壁的保护:在点火初期,水冷壁受热偏差大,水循环不均匀,由于各水冷壁管存在温差,故会产生一定的热应力,严重时会造成水冷壁损坏。保护措施有:(1)加强水冷壁下联箱放水,促进水循环的建立;(2)维持燃烧的稳定和均匀;(3)点火前投入底部加热装置。
2. 对汽包的保护:点火前进水和点火升压时汽包壁温差大。保护措施有:加强水冷壁下联箱放水,促进水循环的建立;(2)维持燃烧的稳定和均匀;(3)点火前投入底部加热装置。(3)按规程规定控制进水速度和水温;(4)严格控制升温升压速度。
3. 对过热器的保护:初期控制过热器进口烟温,在升压过程中控制出口汽温不超限。
4. 对再热器的保护:再热器主要通过旁路流量来冷却,但采用一级大旁路系统必须控制再热器进口烟温,否则再热器可能超温。
5. 省煤器的保护:省煤器再循环。

锅炉冷态启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 正确点火:充分通风后先投点火装置,然后投油枪;
2. 对角投用火嘴,及时切换,力求火焰均匀;
3. 调整引送风量,炉膛负压不宜过大;
4. 监视排烟温度,防止二次燃烧;
5. 尽量提高一次温,根据不同燃料合理送入二次风,调整两侧烟温差;
6. 操作中做到制粉系统开停稳定;给煤机下煤量稳定;给粉机转速稳定;风煤配合稳定;氧量稳定;汽压汽温上升稳定;升负荷稳定。
7. 严格控制升温、升压速度,控制汽包壁温差≯40℃
8. 尽量增加蒸汽流通量,监视各管壁温度不超限

直流锅炉启动有什么特点?
1. 需要专门的启动旁路系统;
2. 启动前锅炉要建立启动压力和启动流量;
3. 直流锅炉的启动必须进行系统水清洗:(1)冷态清洗;(2)热态清洗。清洗的目的是洗去系统内的杂质,提高汽水品质;

汽包锅炉启动过程中哪些部件需要保护?怎样保护?
汽包锅炉在启动过程中就对汽包、水冷壁、省煤器、过热器、再热器等设备进行保护。
对汽包的保护:
⑴严格控制上水温度、上水速度;
⑵严格控制汽包上、下壁温差和内、外壁温差不超过规定值;
[3]格控制升温、升压速度。

水冷壁的保护:
⑴正确选择和适当轮换点火油喷嘴或燃烧器,使水冷壁受热均匀;
⑵保证水冷壁各部膨胀均匀,对膨胀较小的水冷壁下联箱进行适当放水;
⑶在点火初期,将邻炉蒸汽引入下联箱进行加热,加快水循环的建立。

过(再)热器的保护:
⑴点火时燃料量的增长速度不能太快;
⑵保持火焰中心不偏斜,充满度好;
⑶开启疏水门,及时疏水;
⑷降低火焰中心,控制炉膛出口烟

网友A:
不错.我也提供一篇关于锅炉计算机控制的文章吧

网友A:
   锅炉微计算机控制,是近年来开发的一项新技术,它是微型计算机软、硬件、自动控制、锅炉节能等几项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我国现有中、小型锅炉30多万台,每年耗煤量占我国原煤产量的1/3,目前大多数工业锅炉仍处于能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生产状态。提高热效率,降低耗煤量,用微机进行控制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作为锅炉控制装置,其主要任务是保证锅炉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减轻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采用微计算机控制,能对锅炉进行过程的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等多项功能。
    锅炉微机控制系统,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即由锅炉本体、一次仪表、微机、手自动切换操作、执行机构及阀、滑差电机等部分组成,一次仪表将锅炉的温度、压力、流量、氧量、转速等量转换成电压、电流等送入微机,手自动切换操作部分,手动时由操作人员手动控制,用操作器控制滑差电机及阀等,自动时对微机发出控制信号经执行部分进行自动操作。微机对整个锅炉的运行进行监测、报警、控制以保证锅炉正常、可靠地运行,除此以外为保证锅炉运行的安全,在进行微机系统设计时,对锅炉水位、锅炉汽包压力等重要参数应设置常规仪表及报警装置,以保证水位和汽包压力有双重甚至三重报警装置,这是必不可少的,以免锅炉发生重大事故。
    控制系统:
    锅炉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调节对象,它不仅调节量多,而且各种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锅炉内部的能量转换机理比较复杂,所以要对锅炉建立一个较为理想的数学模型比较困难。为此,把锅炉系统作了简化处理,化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调节系统。 当然在某些系统中还可以细分出其它系统如一次风量控制回路,但是其主要是以下三个部分:
    炉膛负压为主调量的特殊燃烧自动调节系统

    锅炉燃烧过程有三个任务:给煤控制,给风控制,炉膛负压控制。保持煤气与空气比例使空气过剩系数在1.08左右、燃烧过程的经济性、维持炉膛负压,所以锅炉燃烧过程的自动调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3×6.5t/h锅炉来说燃烧放散高炉煤气,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放散的高炉煤气,故可按锅炉的最大出力运行,对蒸汽压力不做严格要求;燃烧的经济性也不做较高的要求。这样锅炉燃烧过程的自动调节简化为炉膛负压为主参数的定煤气流量调节。
    炉膛负压Pf的大小受引风量、鼓风量与煤气量(压力)三者的影响。炉膛负压太小,炉膛向外喷火和外泄漏高炉煤气,危及设备与运行人员的安全。负压太大,炉膛漏风量增加,排烟损失增加,引风机电耗增加。根据多年的人工手动调节摸索,6.5t/h锅炉的Pf=100Pa来进行设计。调节方法是初始状态先由人工调节空气与煤气比例,达到理想的燃烧状态,在引风机全开时达到炉膛负压100Pa,投入自动后,只调节煤气蝶阀,使压力波动下的高炉煤气流量趋于初始状态的煤气流量,来保持燃烧中高炉煤气与空气比例达到最佳状态。
    锅炉水位调节单元
    汽包水位是影响锅炉安全运行的重要参数,水位过高,会破坏汽水分离装置的正常工作,严重时会导致蒸汽带水增多,增加在管壁上的结垢和影响蒸汽质量。水位过低,则会破坏水循环,引起水冷壁管的破裂,严重时会造成干锅,损坏汽包。所以其值过高过低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它的被调量是汽包水位,而调节量则是给水流量,通过对给水流量的调节, 使汽包内部的物料达到动态平衡,变化在允许范围之内,由于锅炉汽包水位对蒸气流量和给水流量变化的响应呈积极特性。但是在负荷(蒸气流量)急剧增加时,表现却为"逆响应特性",即所谓的"虚假水位",造成这一原因是由于负荷增加时,导致汽包压力下降,使汽包内水的沸点温度下降,水的沸腾突然加剧,形成大量汽泡,而使水位抬高。 汽包水位控制系统,实质上是维持锅炉进出水量平衡的系统。它是以水位作为水量平衡与否的控制指标,通过调整进水量的多少来达到进出平衡,将汽包水位维持在汽水分离界面最大的汽包中位线附近,以提高锅炉的蒸发效率,保证生产安全。由于锅炉水位系统是一个设有自平衡能力的被控对象,运行中存在虚假水位现象,实际应用中可根据情况采用水位单冲量、水位蒸汽量双重量和水位、蒸汽量、给水量三冲量的控制系统。
    除氧器压力和水位调节:除氧器部分均采用单冲量控制方案,单回路的PID调节。
    监控管理系统:
    以上控制系统一般由PLC或其它硬件系统完成控制,而在上位计算机中要完成以下功能:[上位机采用紫金桥软件]
    实时准确检测锅炉的运行参数:为全面 掌握整个系统的运行工况,监控系统将实时监测并采集锅炉有关的工艺参数、电气参数、以及设备的运行状态等。系统具有丰富的图形库,通过组态可将锅炉的设备图形连同相关的运行参数显示在画面上;除此之外,还能将参数以列表或分组等形式显示出来。
综合分析及时发出控制指令:监控系统根据监测到的锅炉运行数据,按照设定好的控制策略,发出控制指令,调节锅炉系统设备的运行,从而保证锅炉高效、可靠运行。
    诊断故障与报警管理:主控中 心可以显示、管理、传送锅炉运行的各种报警信号,从而使锅炉的安全防爆、安全运行等级大大的提高。同时,对报警的档案管理可使业主对于锅炉运行的各种问题、弱点等了如指掌。为保证 锅炉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监控系统将根据所监测的参数进行故障诊断,一旦发生故障,监控系统将及时在操作员屏幕上显示报警点。报警相关的显示功能使用户定义的显示画面与每个点联系起来,这样,当报警发生时,操作员可立即访问该报警点的详细信息和按照所推荐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处理。
    历史记录运行参数:监控系统的实时数据库将维护锅炉运行参数的历史记录,另外监控系统还。设有专门的报警事件日志,用以记录报警/事件信息和操作员的变化等。历史记录的数据根据操作人员的要求,系统可以显示为瞬时值,也可以为某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历史记录的数据可有多种显示方式,例如曲线、特定图形、报表等显示方式;此外历史记录的数据还可以由以网络为基础的多种应用软件所应用。
计算运行参数:锅炉运行的某些运行参数不能够直接测量,如年运行负荷量、蒸汽耗量、补水量、冷凝水返回量、设备的累积运行时间等。监控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标准处理算法,根据所测得的运行参数,将这些导出量计算出来。

来源:http://www.realinfo.com.cn/anli/case3.htm
紫金桥软件技术中心.

网友B:
有点问题向楼主请教:
1.以前翻阅解决锅炉由于汽包压力下降而造成虚假液位的文献资料时,上面多提到通常采用"负微分"原理进行解决,具体控制办法希望楼主能帮助解释.
2.通常所谓的汽包液位的"三冲量"控制系统控制的三个变量是蒸汽压力,给水量和汽包液位,即前馈+串级控制,请问现在所采用的控制系统一般有哪些?如何比较客观正常的在线测量汽包液位的值?
谢谢.

网友C(2007-03-15):
各位:有没有可靠的风压变送器,特别是炉膛负压-200Pa~200Pa
老是出现温漂

网友D(2008-06-09):
单位期望地区伟大

网友E(2009-04-22):
罗斯蒙特公司生产的3051CD0A的变送器可以比较稳定的测量炉膛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