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监控的主要参数

楼主(2006-09-20):
锅炉的主要参数 , 包括锅炉产生热能的数量和质量两个 方面的指标。如蒸汽锅炉的主要参数是生产蒸汽的数量和蒸汽的压力、温度 , 热水锅炉的主要参数是热水的流量和热水的压力、温度。

 一、锅炉出力蒸汽锅炉的出力是指每小时所产生的蒸汽数量 , 也称为 锅炉的蒸发量 , 用以表示其产汽的能力。蒸发量又称为容量 , 用符号 D 来表示 , 常用的单位是 “t/h“ 。 新锅炉出厂时 , 铭牌上所标示的蒸发量 , 指的是这台锅炉的额定蒸发量。所谓额定蒸发量 , 是指锅炉燃用设计的燃 料品种 , 并在设计参数下运行 , 即在规定的压力、温度和一 定的热效率下 , 长期连续运行时每小时所产生的蒸汽量。 热水锅炉的出力是指锅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长期连续运行 , 每小时输出热水的有效供热量 , 称为锅炉的额定供热    量。热水锅炉的额定供热量用热功率表示 , 其单位为 “MW“ 。

二、锅炉压力 压力是指垂直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 , 通常叫压力 ( 实际上是压强 ) 。用符号 p 表示 , 单位是 “MPa“ 。 锅炉的压力是根据所用金属材料在一定温度条件下的强 度 , 受压元件的几何形状以及受压特点等条件 , 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强度计算标准 , 对各个受压元件分别进行壁厚计算 , 然后从中选出一个所能承受的压力最低值 , 作为这台锅炉的最高允许使用压力。

蒸汽锅炉内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 这是因为锅炉内的水吸收热量后 , 由液体状态变成气体状态 , 体积膨胀。由于锅筒是密闭容器 , 蒸汽不能自由膨胀 , 而被迫压缩在锅筒内 , 因 此对筒壁就产生压力。 热水锅炉压力主要由热水本身的压力造成的。热水锅炉的水是由给水泵送入锅炉的 , 给水泵的出口压力减去管道阻 力就是锅炉的给水压力。 大气压力是指空气作用在地球表面上的质量力。由于 1m3 空气在 0 。 C 时的质量为 1.29kg, 所以地球上部的大气层 对地球表面有一定的压力 , 这个压力叫大气压力。 0 。 C 时在北 纬 22.5 。的海平面上 ( 即海拔零米处 ) 大气压力是 0.1013MPa, 工程上常用工程大气压 , 它是每 kg 质量的物质 作用在 1cd 面积上的力 , 数值是 0.0981MPd 工程上常把二 者简化为同一数值 , 约为 0.1MPa) 。

另外 , 随着使用的场合不同 , 度量压力的单位还有水银柱高度 (mmHU 、水柱高度 (mH20) 等 , 其换算关系如下 : 0.0981MPa=0.9678 物理大气压 =735.6mmHg =1OmH20=1kgf/cm2 表压力是指以大气压力作为测量起点 , 即压力表指示的 压力。表压力不是实际压力 , 因为当压力表指针为零时 , 实 际上已受到周围一个大气压力的作用力 , 所以压力表指的数 值 , 是指超过大气压力的部分。     绝对压力是指以压力为零作为测量起点的 , 即实际压力。 其数值就是表压力加 0.1013MPa( 大气压力 ) 。

表压力与绝对压力的关系 : p绝= p表+(0.1013MPa)     p表 =p绝-(0.1013MPa)     负压是指低于大气压力 ( 俗称真空 ) 。通常负压燃烧的锅炉正常燃烧时 , 打开炉门会感觉到周围空气吸向炉膛 , 这是 炉膛内负压的缘故。一般炉膛出口保持负压 2~3mm 水柱。

三、温度     温度是指物体冷热的程度 ( 通常用符号 t 表示 ) 。测量温 度常用的单位是摄氏度 , 用。 C 表示。在锅炉设计计算中 , 常用 绝对温度单位 , 用 K 表示。绝对温度的零度为零下 273 摄氏 度 ( 。 C) 。如果以 T 表示绝对温度的值 , 以 t 表示摄氏温度的 值 , 其转换公式为 :T=t+273K     温度通常用摄氏温度 ( 用符号。 C 表示 ) 和华氏温度 ( 用符号下表示 ) 。

目前我国常用的是摄氏温度。 (1) 摄氏温度 : 以水在一个大气压下开始沸腾时的温度 ( 即沸点 ) 为 100 。 c, 水开始结冰时的温度 ( 即冰点 ) 为 0 。 c, 中 间分成 100 格 , 每格为 1 摄氏度。     (2) 华氏温度 : 以水的沸点为 212 。 F, 冰点为 32 。 F, 中间分成 180 格 , 每格为 1 华氏度。     两种温度的换算关系如下 : toC=(5/9)(o F-32) 蒸汽锅炉的额定蒸汽温度是指锅炉输出蒸汽的最高工作温度。一般锅炉铭牌上载明的蒸汽温度是以摄氏温度表示的。

对于小型锅炉 , 使用的蒸汽绝大多数是从锅筒上部的主汽阀直接引出的 , 其蒸汽温度是指该锅炉工作压力下的饱和蒸汽 温度。对于有过热器的锅炉 , 其蒸汽温度是指过热器后主汽阀出口处的过热蒸汽温度。 热水锅炉的额定热水温度是指锅炉输出、热水的最高工作 温度。锅炉铭牌上载明的热水温度也是以摄氏温度表示 的。

网友A:
小菜!
从哪抄来这么些概念就贴上来了?
没什么意义!

网友B:
你知道蒸汽锅炉出力的计算工式么?能给我发一个么?我QQ275633481

网友C(2009-06-04):
很好啊,我正需要这样的简单明了的知识,而不需要一本书一本书的去看嘛。希望能多看到一些这样的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