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松下DV707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20):
向各位高工请教:松下DV707带载运行正常,但有时会在一上电或上电几分钟(没按启动)后报过流,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盼解。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最后检查是马达至变频器的电源线出了问题,换过线就好了。

楼主:
谢谢。可是我没带电机上电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