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M440 F0022可以运行

楼主(2006-09-20):
西门子 MM440 7.5kw 上电显示 F0022 ,去掉TL084后可以运行了,不知道这样运行可靠否

网友A:
这样就比国产变频器的保护更差了

楼主:
不知道有人也这样用过没

网友B:
你确定其它地方没有问题了吗?
小心炸模块啊!

楼主:
有这么严重吗,我拖了电机的,运行了1小时后还没发现问题,输出也正常

网友C:
TL084检测的是直流回路的电流,有时因为运放,贴片电容,贴片二极管不好会导致一通电即F0022报警,拆掉是可以用,但最好不要这样做!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D:
那个报警我今天刚遇到!那是由于输出跟另一个三相380V的电源短路。
但是不是直接的。是铜环的绝缘不好导致的。

网友E(2016-09-11):
学习了,回去实验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