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PID温控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2006-09-20):
俺到论坛发现各位对PID控制看得太神秘了.是不是这个行业把技术封得太死了,原本不是技术的东西反而神秘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用去管PID具体的算法,就像VB中你不用去懂得控件的代码一样)
  台达不用自整定PID控制温度其实是很简单的(跟三菱几乎一样),不过台达的非停电保持寄存器太少(只有200个),所以进行多路温控的时候在初始化时要把一些动态参数寄存器归零(每路PID占用20+个寄存器地址)
具体方法:
1.初始化PID参数
一定要设定P值,I,D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输出上限值要与给定的一个加热过程(暂态)的定时器值(如T0)相同.
偏差作用范围一定要设定(一般来说设为5以内,视情况而定).
*参数的地址可参考台达PLC的编程手册.
2.启动PID指令
(用法见编程软件帮助,论坛中有介绍PID指令的,是从编程手册上DN下来的,可以参考)
3.PID指令转化为实际输出
       在PID命令执行时同时启动一定时器(如T0),其定时值动作值与PID输出上限设定相同,当其数值到达时复位(记时器值产生一个周期振荡).
然后用输出值与定时器当前值作比较,当计时器值小于输出值时其加热输出点动作(Y),一直到  [计时器值>=输出值]

时停止,计时器继续计时直到最大(动作值)时振荡归零,完成一周期控制.

网友A:
上面提到的“非停电保持寄存器太少”是指es机种,而SA机型可到3800个,EH机型可达8800个。
另外看实现PID的方法是使用Y点来控制,实际上要实现此种加热PID控制,台达直接有指令(FTC+GPWM)可以完成,并且是采用模糊化优化算法,不需要调解P、I、D各种参数,控制精度相当好,在实际调试中,温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5摄氏度范围内。
再提一句,PID指令也有自整定选项,对不熟悉PID参数调整的极为便利,可参看技术手册的指令说明。

楼主:
斑竹对俺的问题有多处误解:
1.SA系列非停电保持寄存器在D0-D199两百点,所谓的三千点为停电保持寄存器。(因为我经常用SA系列)。
2.FTC命令输出值为0%-100%,即数值0-100,而GPWM的脉冲周期又不可能调得太小,如为100(0.1s),那样大大龙潭虎穴于FTC的采样周期和数值彩集时间,这是完全不可行的,除非增加换算(你所说的状态是否是从手册上看来的吧,我也曾经被它误导致我走了很多弯路,不知是不是排版的错误)。
3.还有你说可以控制在0.5度以内,请问有没有真正测试过,我用换算过的程序在烤箱中测试过,要不是稳定时间过长,就是有过冲现象,而且都不能稳定在1度以内,如若去控制多点焊预热炉,因其加热温区多,有相互干扰和串温(加这又动态生产),这样就更控制不信。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更改PID控制。
不过GPWM搭配PID控制还是可以的(跟我的定时器控制有些相拟),不过为什么用定时器,如用到的话试试都知道原因了。
其实在PID控制中,用Y点输出的更为复杂(不像用模拟器输出的是死的(如速度,压力)),所用到的知识面更广,外界的变化是不固定的,所以更复杂。
       其实,我对台达PLC很多都不懂,不过这问题是我接触的领域,所以才能发这个贴子。
      要不然我不会看到论坛中这么多人的求助而干着急,因为我的和知识帮不上忙啊。
    我相信斑竹们一定是此行的高手,所以希望以后斑竹们多多帮助我们这些苦难的兄弟,但是一定要对发出的话负责,不然会误导我们走很多很多弯路的。(因为我们对斑竹的技术是崇拜的,我就是一个相信权威的人)

网友B:
“一定要对发出的话负责,不然会误导我们走很多很多弯路的。(因为我们对斑竹的技术是崇拜的,我就是一个相信权威的人)”

多重肯的一句话!!!
著名导演冯小刚说“……不怕不懂得,不把装懂得,就怕半知半懂的……”;
发帖者戒!!!

网友B:
“一定要对发出的话负责,不然会误导我们走很多很多弯路的。(因为我们对斑竹的技术是崇拜的,我就是一个相信权威的人)”

多重肯的一句话!!!
著名导演冯小刚说“……不怕不懂得,不怕装懂得,就怕半知半懂的……”;
发帖者戒!!!

网友C:
PID实践经验是非常之重要的!

网友D(2012-02-16):
请问下台达ES2的PID调节来控制开度,可是为什么我实际的输出和我的命令相反,而且根本就无法停止。

网友E(2014-09-27):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台达ES2的PID调节来控制开度,可是为什么我实...

你是偏差反了,反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19-04-25):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PID这个温度控制我也在学习中!请谅解

网友G(2019-10-07):
“一定要对发出的话负责,不然会误导我们走很多很多弯路的。(因为我们对斑竹的技术是崇拜的,我就是一个相信权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