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电机运转电路

楼主(2006-09-20):
有一台电机需要转十秒,停十秒,然后再转十秒,停十秒。一直循环下去。提供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B(2006-10-27):
频繁启动,停止,该烧了吧??/

网友C:
能人辈出

网友D:
用一个双向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更简单,图纸就懒得画了。

网友E:
这种运行状况最好使用变频器,按运行要求设定变频器速度曲线,惯量大的设备,可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F:
这个控制可以使用电磁离合器控制,电机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