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频器应用于西门子S7-300软冗余系统中!

楼主(2006-09-20):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器应用于西门子S7-300软冗余系统和普通设备一样,可以采用通讯方式或直接物理IO连接方式,关键是做好软冗余的数据交换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如火,目前我们的做法是,当A站运行的时候,输出一个输出点去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利用这个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去空子两个中继器的24V电源,这两个中继器的一端分别与A,B两站的PROFIBUS连接,然后将这两个中继器的另一端同时连接到另一个中继器上,通过两个中继器来切换变频器所连接的网络.在切换期间,大概有接近一秒的切换时间,变频器在切换的过程中报故障F008.而且第一次切换的过程中出现一个怪现象:当从一路切换到另一路的时候,变频器莫名其妙的启动,大概一秒之后自动停止.不知道何故,不知西门子有没有关于软冗余的相关培训?

楼主: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更加好的办法,希望大家不要保守,都拿出来相互讨论一下,相互学习嘛!

网友B:
各位大虾:
    你们好!中秋快乐!楼主所讲的情况我看了一下,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之处!因为我是一名新手,对于你们所说的我更是一头雾水,别的就更不要说什么了.对于变频器切换过程中出现报故障F008,不知是什么故障原因啊!我以前在做恒压供水过程中切换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知是不是和你们所说的一样,变频器报故障时无法复位,最后通过加一个时间廷时器就把切换的问题搞定了!

网友C(2013-12-19):
前辈 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分享下你最后的方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