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6-09-20):
WAND K1M540Z0 K1M536 中的K1M540Z0是什么意思?
D40Z0又代表什么?

网友A:
K1:代表4个BIT,Z0代表浮动指针,如Z0里面数值为5就代表K1M545,
同样D40Z0也是一个道理,如果Z0里面数值为5则代表D45,总之,Z0里面的数值可以变动

网友B:
变址,是不是?

网友C(2007-05-22):
V是变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