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控制两台电机变频同步运行

楼主(2006-09-20):
我公司有一条悬挂链,采用双驱动,分别用2台台达变频器控制,采用主从控制,为保证同步运行在驱动座上安装直线位移传感器,不知如何制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可采用一台变频器控制

网友B:
在驱动座上安装直线位移传感器,不知如何制

应该安装在张紧上吧?

楼主:
楼上老兄,你说的没错,就是安装在张紧上,你有用过吗,是如何安装及怎么设置的,请回复

网友B:
“直线位移传感器”是用来检测张紧(TAKE-UP)的“松、紧”程度,反馈给变频器,调整驱动电机转速,达到动态平衡、双机同步之目的。传感器是哪个厂家?什么型号?

楼主:
电机用两台台达VFD-B变频器,直线位移传感器用上海天沐NS-WY03 450D,

网友C:
    其实,多驱动悬挂输送机采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来检测张紧的方法,已经在1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
    不过笔者所了解到的,随着变频器功能的增强,现在好些人已经不使用这个东东了,因为这种方式安装调试稍微麻烦点,而直接采用行程开关进行检测。
    至于两种控制方式所占的百分比,我就没有去统计过了。。。
    半年前做过2条500米左右的双驱动悬挂线,采用的是行程开关检测方案。用的是施耐德变频器,当然也可以用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C:
    我觉得你的从变频器最好选择西门子变频器,上次在无锡众星看到一条双驱动悬挂线的主变频器采用VFD-B变频器,从变频器采用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C:
可能过一段时间,偶又会接到一个800米长三驱动悬挂输送线的设计任务。。。

楼主:
老菜鸟,这么厉害啊,多教一点啊,我只知道主从变频器需要设置参数,对位移传感器如何接倒是不是很了解,还有,变频器需不需要加其它模块,我公司最近自己做了一条350米长的悬挂输送机,当时张紧选的是弹簧张紧,没有采用配重,前两天试机是可以开,不知上件后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这么长的线一般都用配重,你有没有QQ啊,有空找你请教啊,我搞这行才一年多,很多东西不懂啊

楼主:
还有啊,我们的固化炉是采用液化汽作燃料,炉长40米,宽2米,高2。5米,燃烧机用两台300000KAL日本奥林匹亚燃烧机,直接换热,但是开起来后会灭火,燃烧室有做燃烧筒,直径500长500,燃烧室长2250,高1250,深1200左右,不知燃烧室设计时主要注意哪些参数,因为我们都是按以前别人的经验设计仿造的,没有经过计算,还有,汽化炉主要作用是不是起汽化作用,请指教

楼主:
还有,张紧装置和驱动是不是要相距一段距离装比较好还是驱动座直接与张紧装置对接,以前我们做的线比较短,没做过这么长的,都是连在一起,也没什么问题,另外驱动要不要装在与固化炉悬挂链相平行的位置比较好

楼主:
还有啊,不好意思,固化炉及水彻炉的加热功率以及液体涂装的烘烤段加热功率,及烤箱的加热功率具体有没有什么简易算法,我们用的是以前的一个计算公式,好像不是很准,对这个公式怎么推出来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公式是:P=13.8*面积A^0.9*(温度T/1000)^1.55/时间t^0.5*系数1.2-1.3,

网友C:
都看蒙了,你的问题好多哟,慢慢来。。。

网友C:
台达变频器作为从驱动我没有用过。
西门子变频器采用从驱动、张紧采用位移传感器检测的话,应当设置主变频器的输出作为从变频器的主输入,PID-MOP作为从变频器的附加输入,位移传感器得值作为PID反馈信号。。。因为这种控制方案我没有实例,所以你得慢慢摸索。。。

网友C:
比较长的线一般采用重力张紧,但也有少数采用弹簧张紧的。
还有,张紧的设计位置很重要,如果设计位置不合理,加到400公斤的配重都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C:
张紧装置和驱动的距离问题,偶以为:只要机械和电气元件安装方便,怎么样都可以。但我见过比较多的线,驱动和张紧至少都相隔好几米的。。。

网友C:
我的QQ:394211934

网友C:
对于固化炉,因为我个人没有做过,所以无法给你解释。
关于加热功率的计算,我以前做过推导的,但不知放哪里去了。请根据以下公式和相关换算单位进行推导、换算:
功率=制热量(换算成KW)/制热时间;
制热量=产品质量*比热*温升;
你可以上网查询相关公式,然后自己推导,这个公式不难的。
计算结果为理论值,因为存在热量散失问题和系统裕量问题,这个功率要乘以1个系数。
对了,这个功率的计算应当由工艺设计/机械设计人员计算的,他们会把相关数据提给你的,你怎么越俎代庖了?

网友C:
如果需要行程开关控制方式的双驱动悬挂线全套设计资料,我可以共享给你。

楼主:
好啊,我的邮箱wtx4627@yahoo.com.cn

网友D:
不建议楼主用直线位移传感器 因为考虑寿命问题 呵呵 要用的话用角位移传感器好点  或者用加强型的编码器也行

网友E:
老菜鸟,佩服!

网友F(2016-10-11):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行程开关控制方式的双驱动悬挂线全套设计资料,我可以共享给你。

你好!我对这个驱动同步控制很感兴趣,方便的也给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