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反过来用

楼主(2006-09-20):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发电机反过来当电机用,不知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烧了。
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也很菜。

网友A:
可以使用,就是效率比较低,一般不会这么用。

楼主:
楼上的你好。
你用过吗,效率比较低没有关系,就是会不会烧。

网友B:
把发电机反过来当电机用,那就是同步电动机,所要做的是:改造励磁部分,还要考虑怎样才能启动,老式的发电机转子有类似鼠笼电机转子的构造,用它启动柴油机,这个是有多个发电机组成的发电机群才需要这样的发电机.

网友C:
发电机是哪一种?

网友D:
电机是可逆设备,不管哪种!!!

网友C:
看过,笑过,走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9-21 11:01: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是可逆设备,不管哪种!!!
--------------------------------------------------------------------------------------------
问一下刘老师如果把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改成发电机,能不能改,如果能改应该怎么样改好。暂时不要管功率,能发电就行。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操作可能会有问题。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别

网友F:
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有好多用柴油机带动异步电动机改成的发电机来供电,只不过效率较低而已。但是这种改造成本很低,所以在贫困的农村有较多的应用。不过现在可能没有用的了很早以前到是有好多的人用那时比较穷啊!

楼主:
不知接线要做些什么改动。

网友G: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发电机反过来当电机用,不知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烧了。
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也很菜
----------------------------------------------------------
呵呵.直流是可逆的,交流异步电机加个励磁电容是能发电的,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H:
哈哈。我就看到过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做的发电机。是用来电鱼的。用柴油机驱动。我开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电子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后才知道是可以的。原理我一下说不清楚。就知道他的出线端接了许多的电容组。请各位赐教。

网友F:
有些小型同步发电机的转子上有一套阻尼绕组,它的构造和异步电动机的笼型绕组相似,能起到“发电机突然减小负荷时不让发电机失步”的作用。如果让这种同步发电机反过来运行应该是可以的吧,毕竟它有一套类似笼型绕组的阻尼绕组,应该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C:
先说明什么是‘可逆’,改制的算不算可逆,改到什么程度算可逆?

网友I:
笼形电机在三相绕组上并上合适的电容,当它的转速超过额定转速时,就能发电,只是性能不够好.并连电容只是为了让电机线圈产生电磁感应.如果笼形电机在电力驱动下转速在2900转/分,如果该电机转速因为拖动的负载的原因,比如速度达到3000转/分,它就会变成发电机,往电网输送电能,这些知识在比较老的电工学课本上都讲到过.

网友J:
学习呀.真实打开眼界

网友F:
用异步电动机作发电机需用激磁电容器接在电机的引出线即可,但效率效低,需先发电后带负荷。如果带负荷发电是发不出电的,将电动机接成△形接法,电容器按△形接法并接在电动机的引出线即可。4KW电机用3个26UF/600V油浸电容即可,因Y型接法是△接法的3倍所以Y型接法电容容量耐压要高。

以上的内容是转自别处的“工农业电器维修版”说实在的这种改造多用在农村农电工对这种东西比较熟悉。

网友K:
同意 周公:
先说明什么是‘可逆’,改制的算不算可逆,改到什么程度算可逆?

理论上可以!
一般情况基于
效率,压降,机械结构,电气控制,电气性能,冷却方式等因素
不这样用

若要这样用则需要改制一些特殊结构

例如抽水蓄能电站就是
发电机方式与电动机方式交替运行 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想用电机做电机的测试负载。谢谢大家给了我好的建议。

网友L:
同步电机能直接当发电机,鼠笼式三相接上三相电力电容(补偿用)即可。不过发电量比电机功率小的多。

网友K:
TO 书包
一般用直流发电机
也有用异步电机发电向电网馈电

网友M:
要进行改装才可以用的,不然会烧绕组滴!!!!

网友N(2006-10-27):
可以用,不过功率有所降低.

网友O(2011-06-02):
一,发电机是可以变为电动机来是用的,就成了同步电动机了。

二,在一般的情况下,绕线式电动机是可以改为发电机来使用的。因为绕线式的电动机的转子是绕线的改为发电机转子作为励磁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P:
大家有没有看过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晚上把水抽到上水库,白天利用上下水库水压用来发电。发电机与电动机就是同一台。

网友Q:
好像听说过可以改,只是没有实践

网友R:
笼形电机单独当发电机用时需接上励磁电容,如果接在电网上,只要把转速拖动到同步转速,就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R:

笼形电机单独当发电机用时需接上励磁电容,如果接在电网上,只要把转速拖动到同步转速,就变成发电机了。

只要把转速拖动到大于同步转速,就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S:
确切的讲,不可以,异步电机都有启动绕组,也就是说正向比反向转速高。由于启动绕组的存在反向工作时磁阻较大。

网友T:
我也没试过,不好说.

网友D:
“把发电机反过来当电机用,不知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烧了?”

所有电机都是四象限运行的,挂在电网上的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直流的交流的,都可以随时改变电流方向,进入发电与电动(或电源与反馈)运行状态;

网友U:
没有任何问题。发电机和电动机是可逆的,没有效率低的问题。

网友V:
同步电动机和同步发电机在构造上只有少量的差异. 如果不追求完美(这个完美只有专业人员才说得清!),这两者是可以反串使用的.倒是他们的配套设备---励磁反串比较困难.

至于异步电动机想当发电机使用, 古典理论是可以, 但要解决的现实技术问题太多了.太难了, 以致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运用在有实际意义的工程中.

异步电动机当发电机使用, 只有出现在那个伟大年代的报纸和高音喇叭里.以及现在的某些聪明人的咀里.

网友R:
异步电动机当发电机用,在一些并网的小水站上有应用,它有并网容易设备简单的优点,先当电动机起动,然后把它拖到同步转速,就是发电机了,它的缺点是要吸吸电网无功,因此它单独运行要配电容,而且电容量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故它只适合负荷变化不大的场合,否则电压不稳。我小时候见过村里用它给农田中的诱虫黑光灯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R:
异步电动机当发电机用,在一些并网的小水站上有应用,它有并网容易设备简单的优点,先当电动机起动,然后把它拖到同步转速,就是发电机了,……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