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问图片中是什么设备

楼主(2006-09-20):
请教懂得机床电路的高手,图片中是一个XA62W型万能铣床的一个电路板子,请问高手.里面我用红色线框起来的是什么设备。有何作用.我看起来象类似电阻的东西.谢谢.比较急.http://www.goodlx.com/news.asp?id=73

网友A:
那是电阻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这个东西好象接的是380V的线电压.但具体在XA62W型万能铣床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以我们现在的X62万能铣床来看,他的主轴电机是通过三个降压电阻来启动,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不好说了。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图片。

网友B:
图片我刚看到了!可以确认是降压电阻了。作用就是给主轴电机启动时降压。

网友C:
同意 herbsky 笔笔名:
应该是电阻器
如果您的万能铣床停车时有电气制动
则这个电阻器应是制动时的限流电阻
是用电阻丝绕制的

网友D:
是主轴电机反接制动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