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FX60MR

楼主(2006-09-20):
请问,FX60MR的小型PLC。它的任何输出端子,直接给上110伏的外加电源,都是没问题吧。他的说明书上,写的输出是可到240V。谢谢,请回答!

楼主:
FXON 60MR 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偶是个新手,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手,输出一个COM点好象是不能超过2A还是几A的?按说明书来吧!

网友B:
没问题!不过最好是用输出点驱动外部的中继!

网友C:
最好是外部的中继,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