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3/h和m3/h是怎样的关系?

楼主(2006-09-20):
     本人对Nm3/h和m3/h的区别不太清楚,只知道Nm3/h是标准立方米/小时,但想知道它们具体的关系,望指教

网友A:
用涡街或孔板测气体流量,经温度和压力补偿后得到标准立方米/小时。好像由气态方程推导出的。工况密度乘m3/h(工况流量)等于标准密度乘标准流量(标准立方米/小时)。

网友B:
m3/h实际工况流量,Nm3/h标准工况下流量

网友C:
眼镜说的对

网友D:
眼镜还是有水平的!

网友E:
对于其他厂家的涡界我不是太清楚,我也是刚接触到E+H的72流量计,谈谈自己学到的关于标方和体积流量的一点东西,根据涡街流量计的原理,它测出来的本身就是体积流量,可以选择以体积流量输出,如果选择标方输出的话,必须提供两个参数,一个是操作密度,也就是厂家提供的正常工作时的气体密度,然后还有一个参考密度,可以根据公式:ρN=ρ[Kg/m3]*T[K]*1.013[bar abs]/P[bar abs]*273.15[K]算出,其中ρN为参考密度,ρ为操作密度,T和P分别为操作温度和压力,计算时注意单位,输入这两个参数后,流量计输出的就是标况下的流量了,当然要选择让仪表一标方的形式输出,才能输入这两个参数.小弟初学乍到,如果说错了,还请各位大哥指正.

网友F:
介质标况和介质工况的问题

网友G(2006-12-02):
我也是刚清楚,谢

网友H:
NM3/H是在标准状况下的流量

网友I(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网友H:
同意眼镜的说法

网友J(2007-06-15):
Nm3/h通常叫标立方,是标准状态下的排量。一台压缩机,在西藏使用和在上海使用,它的排量如果用m3/h计算,差别很大,但换算成标立方就一样了

网友D:
Nm3/h通常用于气体流量,是标准立方米/小时,m3/h通常用于液体流量

网友K(2007-08-04):
我们所测量的气体,很大情况下都可以看做是理想气体(但并不是,压力不太高时就可以看作是),我们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算出工况和标况下气体的某一量的比,就得到Nm3和m3的比。例如,我们假设质量一定,根据PV/T=常数C,P1V1/T1=P2V2/T2,标号1为标况,2为工况,这样就可以算出V1/V2,这个比值就是Nm3和m3的比。

网友L:
楼上说得很对,根据理想气体方程式推出

网友M:
Nm3/h是指标准状态(0度c,101350Pa)下测得的流量
m3/h是实际工况下测得的流量

网友N(2010-09-03):
对于气体来说,只要是用m3/h,就一定要有个温度和压力,在不考虑温度和压力情况下看m3/h,是没有意义的。

不同工况下,只有换算成标立Nm3/h,才有可比性。

Nm3/h是温度0度,1大气压下的体积流量。

网友O(2010-12-12):
m3/h流量单位------立方米每小时,Nm3/h净流量单位-------净立方米每小时

网友P:
最佳回复有点意思。

网友Q:
建议学习一下霍尼韦尔的SMV3000(全智能多变量变送器),我可不是做推销啊。

网友R(2011-10-27):
有谁在煤气流量测量上有重大突破的高手,能不能推进几款:精度高、测量准确、维护量小的仪表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S:
Nm3/h指标准工况下流量,一般是指气体,即一个大气压、温度为20℃时的气体流量。m3/h指实际工况流量,当时温度压力下的流量。若是气体二者可通过理想气体方程换算。气体贸易结算大都按标方进行,但水蒸汽除外,它是按质量来结算的。

网友T:
测气体流量的时候才会有这两种区分,液体只有m3/h这个说法。

网友U:
在气体流量测量时才有这两种流量单位,因为气体是可压缩流体,在温度、压力不同时,体积不同,所以要换算成标准状态下得流量来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