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普通车床的转速数字显示

楼主(2006-09-20):
我想把普通车床或则铣床的主轴转速,用数字显示出来,可以用什么样的设备。那里有的买.要多少价格?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们正在对普通车床和铣床进行PLC改造.来作学生实训.如果那位高手有可以简单又便宜测主轴转速,又可以数显示的,请给我电话.谢谢.13588825520.谢谢

网友A:
一个红外反射式的近接开关,再加一个频率计就可以了,市场上大把的卖。

网友B:
接近开关加计数器也可以的,但不是很精确。

网友B:
上面不是计数器,是转速表。

网友C:
床子上用‘红外反射式的’不合适,有油。

网友D:
最经济简单适用的办法就是接近开关家转速表,国产的,400快左右吧。但你的数量太少,我没有兴趣。

网友E:
光电加转速表。加机械感应一套300可以搞定

网友F:
1.请问您的车床和铣床是变频调速吗?
  如果不是,电机转速一般是4极1500转/分(或2极3000转)
  通过机械减速比就能算出主轴转速
2.买一个手持式的红外转速仪,在主轴上贴个反光标就能测转速
请指教

网友G:
市场上有机械的转速表卖吧!

网友H:
用光电接近开关加计数器就可以。

网友I:
用光电接近开关,PLC
自带计数器.

网友J:
霍尔传感器.或接近开关+转速表/频率计.OK!

网友K:
用旋转编码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