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文本显示器能和西门子TD200互换使用

楼主(2006-09-20):
哪个品牌文本显示器能和西门子TD200互换?

网友A:
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啊,是不是原来的TD200坏了!

网友B:
西门子TD200应用程序是在plc里,换其他品牌的好象不行

网友C:
有几种可以,好象上海天任可以,你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D:
是上海天任的TOD110,120吗。我上次做过这个工程。PLC的程序要修改一下的。

网友B:
欧,看来要去买一块来试试了

网友E:
如果总是坏TD200,请你检查以下保护地,最好把PLC保护地与24V的地连接在一起,然后与系统保护地接在一起。另外,你可测一下24V电压是否异常,如果您认为电源功率勉强,再测一下输出电流,如果无异常,我感到没有问题。我们舰上使用多年,情况不错,偶而坏一块也正常。

网友F:
其实和S7-200配套的显示器太多了,很多都比TD200性能好,功能多,价格低.同意中国足球队

网友G:
co-trust的TD200可以和西门子的TD200互换,外形,操作和西门子相同,而且不用改程序,买来换上就可工作。价格比西门子便宜

网友G:
http://www.co-trust.com/cn/news/news.id=008.htm
在规格和使用方式上完全兼容西门子的TD200 V3.0文本显示屏,可相互替代。

网友H:
我们的POP-HMI文本显示器也是可以替代TD200和S7200 PLC连接的,POP-HMI 有22个按键,输入简单;独有三个LED运行状态指示灯,方便查看HMI的工作状况,性价比绝对高!

网友I(2006-10-25):
看看这个一体机如何。 只是介绍一下。有想了解的 具体联系 QQ 36587192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MXB1975@126.com